台达(DELTA)HMI
求助台达人机

楼主(2006-01-09):
各位高工:我有一台人机10.4的!用的时候突然变成英语的了!不知道怎么搞的!谢谢!能帮一下!

网友A:
llpp:你好,你这个问题可能是编辑人机软件时选用的是多语言版本软件,编辑了中文和英语显示两种语言。操作中触发了用于语言转换的系统控制区,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不需要这个功能,可以进入【模组参数设定】,进入【其他】,将【启动多语言编辑】前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