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 什么叫液体电阻启动柜?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6-01-09):
(无正文)

网友A:
     液体电阻启动柜的原理其实就是用一个可变电阻来控制启动电流,使电机实现软启动的装置。
     用一个一定容积的绝缘水箱,里面放入一定量蒸馏水或纯净水,然后按比列加入导电介质(如碳酸钠等),形成水电阻,串入电机主回路(高压电机串在转子回路)中,通过由大到小减少水电阻值(控制程序可以用继电器或PLC),来使电机启动在一定时间内完成。
    在网上你可以查到许多厂家在生产这种柜子,低压电机普遍用软启动器等等,由于高压电机(6KV、10KV以上)用高压软启动造价高,所以液体电阻启动柜被广泛运用于高压电机。它相对高压软启动而言结构简单、造价低,便于维护。
    只是大概给你介绍一下,具体的原理和图及说明书,你自己在网上可以随便就从生产厂家那里免费得到的。

网友B:
只知道用于降压启动的,原理真不是很清楚,顺便谢谢楼上,学习了一下!

网友C:
我用的很多,二楼已经解释了。我提供你一个专门生产的地方是湖北襄樊。像万洲、大力等都用起来不错,故障率比较底。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D:
还有用于绕线式电机的启动,就是转子串电阻启动,顺便问问各位老师,启动柜的配比浓度是多少,或者如何算出该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A:
    电解液的浓度,将直接影响启动的效果。
  配的浓度高,电解液电阻值就小,造成启动电流大,产生冲击。
  配的浓度低,电解液电阻值就大,导电性差,启动不理想。
  所以,电解液的浓度要适当,在南方不存在超低温,水箱中电解液不容易结冰,所以,应适当配稀一些。在北方,冬天温度很低,电解质倒入水箱中,不能按常规想的:立刻会充分溶解。还会有分层和板结现象,所以要适量浓一些。
  一般来讲,按水箱容积的3%左右配制电解液的浓度,比如:一立方的水箱装水1000KG,那么加入3KG的电解粉为宜,电机启动如果不理想,再适当加一些电解粉,直至符合实际情况为止~~!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经验,电解液配浓度还需要在现场根据具体情况反复实验论证,要靠你自己的判断,但不可能100%配精确,    所以,建议,在配制电解液浓度时,应该从低浓度3%左右开始。

网友E:
好像这个都没怎么用了,只有能前的老设备才有!

网友F:
   请教大圣;是不是用一次换一次电解液,还是用什么方法重复使用?

网友A:
to: lotus毛毛虫
   你说的没有错!向液体柜和进相机都是老产品,但是由于现在高压用变频器和软启动器成本很高,尤其是高压变频器虽然已经在市场普及了,但是其性能不是十分稳定,还有维护很麻烦,用液体调速柜,技术成熟简单,成本低又好维护,所以,象高压的进相机和液体柜还是在市场占有很大分量~!~!~!~
  所以,不要嫌东西老,它的作用却不小~!~!~!

to:小懒虫
   液体启动柜和液体调速柜中,一次用纯净水或蒸馏水配置的电解掖,可以一年或数年不用更换,只有当发现液体柜中出现沉淀或板结现象时,才更换新的电解液,平时在运行中要注意及时补充因蒸发等因素引起的电解液缺失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