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柜.........

楼主(2006-01-09):
电容柜为什么会暴烈? (1, 夏天2,纺织厂变电所)请各路大虾分析下

网友A:
如果是自动控制 很可能是智能控制器振荡 造成电容突然断电 电流剧升 形成爆裂

网友B:
什么位置爆的
我也是纺织企业

网友C:
电容器质量差,已不能使用后仍继续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