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系统如何用软件进行校准啊?

楼主(2006-01-09):
数据采集系统如果要进行校准,应该如何做啊,听说有什么曲线拟合,最小二乘法是不是可以用来做系统校准啊。

网友A:
你的标准信号源怎么办呢?有一些是将出厂数据写在板载的ROM里面,在长时间使用后,板子的参数会有变化,这时将ROM里面的参数读出,来校准板子。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