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E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更换

楼主(2006-01-09):
三菱MR-E伺服电机HC-SFE202上的编码器坏了,想换掉,不知道其参数,不知能否用其它公司的编码器替代,那位朋友知道它是每转多少个脉冲解析度,输出形式,工作电压,更换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你个人是无法更换的,就不用想拉。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更换吧

网友B:
没法换,三菱MR-E伺服电机和三菱MR-E伺服驱动器是配套的
只能用三菱的

网友C(2008-12-19):
三菱就是绝,除了修没有更好的办法,单买编码器价格和电机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