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编程软件出现系统起动失败

楼主(2006-01-09):
启动时提示:系统起动失败.请重新起动Windows.
然后再现错误报告: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重启Windows后故障仍然出现,重装GX编程软件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 SP2.GX编程软件是7.0中文版

楼主:
没人知道吗,急

网友A:
我也遇到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是被鬼子修好的

楼主:
请问怎么修好的?

网友C:
本人曾多次遇到,但好像不影响程序運行,後來又自己好了,我懷疑是內存不夠,因為我電腦上裝的東西太多

网友D:
系统内存不够,请删除不常用的应用程序或者增加你的硬件内存,也可以修改电脑的虚拟内存都可以.

楼主:
我的内存已经很大了啊,有700多M,而且我又没运行什么其它程序。现在我已经重装操作系统了,可以使用GX。我怀疑是装了什么软件后把GX运行需要的文件修改了导致GX无法启动。

网友E:
开机运行“msconfig”,把启动选项全部打禁用。再重启,不行找我。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但是重新启动一次就没事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9-23):
希望不要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2007-08-28):
老大,知道怎么搞教一下小弟吧!小弟搞了两天了,一点进展也没有啊!
错误报告: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网友H:
各位前辈三菱GX编程软件的程序步号怎么编啊,还有就是编也的程序怎么保存?我一保存就提示含有未变换梯形图 放弃未变换梯形图吗 让我选择

网友I(2007-10-27):
先装一个叫环境软件后,在装应用软件

网友J:
电脑系统有问题拉..呵呵

网友K(2008-12-06):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啦,搞了两天也不搞清楚,郁闷啊

网友L: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这样的提示,应该是电脑原因了,和编程软件关系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各位前辈三菱GX编程软件的程序步号怎么编啊,还有就是编也的程序怎么保存?我一保存就提示含有未变换梯形图 放弃未变换梯形图吗 让我选择

编程后先要编译下的,就是要转换,按下F4就可以了,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