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转问题

楼主(2006-01-09):
请教:在接电机时,使用星型接法,将短接线去掉,然后给电机供电。会出现什么情况/请教各为大侠~电流会的吗?

网友A:
公共端拆开,那电机无法转,因为无法形成回路!!

网友B:
这样的话就变成直接起动了

网友C:
呵呵呵,一楼说的才对,楼上错了

网友D:
唉!怎么这样的话都说出来呢!

网友E:
都已经断路了,还有直流启动?
呵呵

网友F:
无法形成回路

网友G:
拿大家找乐玩吧?无回路怎么运行

网友H:
星点拆掉的话,电机怎么会转了?
回路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也有人问,奇怪

网友I:
肯定电机是转不了的,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J:
一楼说的很对

楼主:
但我在实际中确实碰到这样的问题,且电机启动了,看电流应该是直接启动。所以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具体是这样的,原系统为星-角启动,我们改过(主线路没动)后,在运行电机时,只启动了角接的辅助接触器。

网友K:
电机不去短接线,你怎么可以星-角启动

网友L:
不会的!肯定不回的!

网友A:
星三角启动要引出6根线到接触器上,以便切换,怎么还有短接用的端子?!!

网友M(2006-04-24):
找我;吹牛寥寥

网友N:
没听太明白,电动机Y-△启动,本身接线盒内就没有连接片,电动机的启动是靠接触器的转换来实现的,如果星型接触器不吸合而启动,仅靠另两个接触器来启动的话,那肯定是直接启动了。但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控制电路不可能允许启动

网友O:
应该不转

网友P:
用手拨动风叶,不信它不转!哈哈

网友Q:
不会转的

网友R:
电机有几个抽头,还用得着短接片
如果有短接片却不用的话会转,如果负载大会烧坏线圈

网友S:
支持

  星三角启动要引出6根线到接触器上,以便切换,怎么还有短接用的端子?!!

网友T:
六线制才是星三角启动.如果不是你的问题是错误的.三线制你的接法无法转动.

网友U(2006-06-11):
自己做实验好了

网友V(2006-07-12):
无星点+无转动=无厘头>牛

网友W:
真搞笑,星三角启动电机六个接线柱都接线,那里来的短接片,佩服曹工

网友X:
星三角启动电机的接法  怎么在电机上会有短接片,我也想知道!

网友Y:
呵呵,你的电机一定是两速电机,这种电机几年前用过,拆星点连片是一种速度,连接连片后是1/2原速度,可用两接触器实现两速运转。这种电机星点在电机绕组上已经连接了。

网友Z:
短接线去掉便不能形成旋转磁场,电机不可能转;没形成回路直流也转不起来。

网友AA:
开路  不转

网友AB(2006-08-11):
楼主的是什么电动机,听你说的似乎是双速电动机YY/Δ,将电动机型号说一说。Y系列电动机不可能的。

网友AB:
双速电动机YY/Δ需用3个接触器,不是2个。

网友AC:
多去动手吧,

网友AD:
那就不能转了

网友AE:
不会在转了!

网友AF:
看你说的意思应该是刚按下启动按钮时电机不转,切换到三角型结接法后电机直接启动的吧,启动柜内没有短接片电机y型启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