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关于modbus RTU 协议

楼主(2006-01-09):
在实现modbus RTU 协议时发现一个问题。希望得到证实。
modbus RTU 协议是不是只有在超时的情况下才能判断接受完了一帧?如果是这样是不是采用modbus ASC-II会更快一些?(在115200时1ms是可以发送10个字节的!)
还有modbus协议好像是没有联接的,这样是否会造成无法确认事务是否被正确完成?

网友A:
以 0xFF 為例, 印象中 RTU 只需用一個 byte 來傳送, 而 ASCII 則需要兩個 bytes 來傳送. 所以, 若是您的 timing 抓得很精確的話, RTU 的傳送應該會是較快(省時)的.

网友B:
你的理解好像没有问题,只能用超时判别。但是当通信速度超过19200以后,好像要求就不那么严格了。因为那样软件就很难实现了。超过19200超时一般可以选择固定的一个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