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ACS800新手上路

楼主(2006-01-09):
论坛的各位大侠:
我是第一次使用大功率的的交流变频器,电机是ABB公司的250KW,变频器是ABB公司的ACS800系列,第一次使用,不知道要在哪些方面是必须要注意的.多指点,重点是连接方面.

网友A:
有问题可联系:xsaver@163.com

网友B:
我靠,这很简单。到网上下载一份ACS800的手册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就联系我。但是我只有英文版的!
shimin.xu@siemens.com

网友C:
用过别的变频器没有?都差不多的,比如通风要好,灰尘要小,安装按手册做到位等,如果现场条件差,半年停机清一次内部灰尘。
更多的,请联系QQ 317380825,资料全有,中英文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