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与三菱PLC通讯不能改参数

楼主(2006-01-09):
我使用一EVIEW MD204LV2和三菱PLC连接后。通讯正常。但就是不能修改PLC寄存器数据。监控数据寄存器也不行。请问那里有问题。

网友A:
你好,很高兴听到客户的声音,您可以和我们代理商联系,或者与我们公司技术部联系。

网友B(2006-03-31):
你用的是数值输入元件还是数值显示元件?

网友C:
PLC程序有没有写

网友D(2006-05-10):
你是不是把数值显示元件当作数值输入元件使用?我用过EVIEW和三菱PLC组合,可以更改数据.

网友E(2007-08-18):
反正肯定是程序哪里错了!!

网友F:
你可以给我电话,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0760-8853880,陈工

网友G:
设定的复选框有没有选上?

网友H:
ding~~来混积分

网友I(2007-09-19):
看看我的网站
博客空间
http://www.ytleader.cn
http://www.cechinamag.com/blog/ytzidonghua
有一些介绍类似的

网友J:
本人现有一台施耐德人机界面,其中有以态网接口,我在公司局域网内用JAVA的环境可以监控,但是我想在外网也能监控其这个公司局域网内施耐德人机里的画面,请问有怎样的方法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