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eview与三菱PLC参数

楼主(2006-01-09):
我使用一EVIEW MD204LV2和三菱PLC连接后。通讯正常。但就是不能修改PLC寄存器数据。监控数据寄存器也不行。请问那里有问题。

网友A:
怎么不行?你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现在我设定PLC里面一数据D20监控记数值C16的数值。程序如下
LD X1
OUT C16 D201
LD M8000
MOV
C16
D20
设定D201数据十进制。按动SET后。还是显示0。监控同样不起作用。我自己做的数据线。接线如下:
MD204L                三菱PLC
1TXD+                 2RD+
6TXD-                 1RD-
8RD-                  4TD-
9RD+                  7TD+
5GND                  3GND

网友B:
连接上了就应该能设定,

网友C:
    可以看看我们的POP-HMI文本显示器,POP-HMI的"通迅状态指示"LED灯可知文本与PLC的通讯状况!支持三菱的X、Y、M、D寄存器,同时支持三菱BD通讯模块的多台连接应用。
    POP-HMI支持寄存器ASIIC码显示,可定义多达31个功能键!可连接多种串口设备(如变频器、温控仪等)。

网友A:
你还要用屏做监控画面啊,指定一个数值显示器来显示D里面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