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控制原理?? 哪位能赐教

楼主(2006-01-09):
哪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控制原理??   哪位能赐教. 哪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控制原理??   哪位能赐教 .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原理和应用

伺服电机是可用为AC或DC电机。早些,因为大电流控制方式电机是通过SCR控制许多年,所以伺服电机是一般的DC电机。随着晶体管变为有能力控制大电流并且在高频率下开关大电流,AC伺服电机变为较常用。以前伺服电机曾特殊地为伺服放大器设计,今天一类电机被设计为可用为伺服放大器或变频器控制器运用,意为着该电机可以一种运用用于伺服系统,并且可以另一种运用用于变频驱动。某些公司也称不使用步进电机的闭环系统的伺服系统,那么为一个简单的AC感应电机连到速度控制器以便被称为伺服电机那是可能的。
某些改变对于任何电机必须被做,该电机作为伺服电机被设计,包括具有在一个速度范围工作不发热的能力,在零速度工作并且保持足够的转矩以便带负载定位的能力,为长时间期间没有过热以非常低速度工作的能力。老一类电机具有直接连到电机轴的冷却风扇。当这种电机运转在低速时,该风扇扇不出足够的气流以便冷却电机。较新的电机具有分离装的风扇以便提供最佳的冷却空气。这种风扇被通过恒压源供电,因此在任意时间不管伺服电机的速度.
译自http://www.suc-tech.com/technology/servoprof.htm

楼主:
谢谢你:李先生啊!你的话是我学了好多啊!也让我见识了好多啊!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啊!从来没见国这样的电机啊!更不要是使用了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中文版的网站啊!我没电脑啊!在网吧不可以翻译过来啊!以后就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B:
言简意骇

网友A:
TO 梁鑫有关中文版的网站我还未查到,既然是这样的,我不妨将我翻译的全文贴上,可能翻译的文章存在不少错误,另一个无法传图。全文如下:
     伺服电机的原理和应用

伺服电机是可用为AC或DC电机。早些,因为大电流控制方式电机是通过SCR控制许多年,所以伺服电机是一般的DC电机。随着晶体管变为有能力控制大电流并且在高频率下开关大电流,AC伺服电机变为较常用。以前伺服电机曾特殊地为伺服放大器设计,今天一类电机被设计为可用为伺服放大器或变频器控制器运用,意为着该电机可以一种运用用于伺服系统,并且可以另一种运用用于变频驱动。某些公司也称不使用步进电机的闭环系统的伺服系统,那么为一个简单的AC感应电机连到速度控制器以便被称为伺服电机那是可能的。
某些改变对于任何电机必须被做,该电机作为伺服电机被设计,包括具有在一个速度范围工作不发热的能力,在零速度工作并且保持足够的转矩以便带负载定位的能力,为长时间期间没有过热以非常低速度工作的能力。老一类电机具有直接连到电机轴的冷却风扇。当这种电机运转在低速时,该风扇扇不出足够的气流以便冷却电机。较新的电机具有分离装的风扇以便提供最佳的冷却空气。这种风扇被通过恒压源供电,因此在任意时间不管伺服电机的速度它将运转在最多的RPM。在伺服系统的最有用的一种电机类型是永磁(PM)类电机。该永磁类电机类似于其它类的PMd电机,先前呈现的Figure 11-83表示一个PM电机的图片,而Figure 11-84 表示一个PM电机的截面图。从图片和图你可看到定子和转子非常类似以前的PM电机。该主要不同于这类电机的是它具有减速箱以便可能从静止位置快速地带动大的负载。这类PM电机也装有一个容纳在电机里的编码器或者旋转变压器。这个确保该电机将精确地指示位置或电机轴的速度。

                        FIGURE 11-83 典型的PM伺服电机

                         FIGURE 11-84 永磁伺服电机的图片
11.11.5.1 无刷伺服电机
该无刷电机设计为没有碳刷的可运转。这意为着提供的碳刷换向现在由电子的来提供。电子换向器由在适当的时间来开和关的开关晶体管提供。Figure 11-85送到无刷伺服电机的三种类型的电压和电流波形。Figure 11.85a 表示一个梯形波EMF(电压)输入和一个方波电流输入。Figure 11-85b输入电压的正玄波和电流方波。Figure 11-85c表示一个正玄输入电压波和正玄电流波。这正玄输入电压波和正玄输入电流波是伺服电机的最流行的电压源。

Figure 11.85 (a)梯形输入电压和方波电流波形。(b)正玄输入电压和方波电流波形。(c)正玄输入电压和正玄电流波形。这个已经变为最流行的伺服电机控制。
伺服电机控制器
伺服电机控制器已经变为多于伺服电机放大器。目前伺服电机控制器完成一定量的坚决方案,并且提供从外部传感器接收信号和在系统里控制。和送信号到热控制器和PLCs,可用伺服系统接口。图11-87表示几种伺服电机和它们的放大器图片。图片里的这些元件看起来类似各种其它类型电机和控制器。
图11-88表示一个你能看到不同于其它类型的控制器的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图形。图形里的控制器是为一个DC伺服电机的。该控制器有三个信号进入或信号输出口。该电源,伺服电机,和测速电机被连到处于控制器的底部的口P3。你可看到该电源电压是115伏AC单相。一个电源断路器与L1线串联连接。该L1和N线供电到一个隔离抽头式变压器。该变压器的二次电压可是20伏和85伏之间的任意电压。该控制器通过端子8接地。你应该记住该接地点仅用于对系统的所有金属部分的短路保护。
该伺服电机被连到控制器的端子4和5.端子5是+而端子5是-。端子3提供电机和控制器连线的屏蔽。该测速电机被连到端子1和2.端子2是+而端子1是-。该电缆的屏蔽对电机壳接地。对于改口的连接线将比其他口的连接线大,由于它们运载大的电机电流。如果该电机使用一个外部冷却风扇,它将通过这个口连接。大多数情况下,该风扇将由单相或三相AC电恒压供电,例如110伏AC或240伏AC。

图11-86(a)连接到无刷电机的三个线圈的晶体管连接。(b)分别用于通电的三个电机线圈的电压波形。(c)用于控制晶体管顺序的信号波形,为先前图形提供波形。(d)整个反电势EMF。

                   图11-87  伺服电机和放大器的例子

图11-88伺服电机控制器图。该图表示被送到控制器的数字式(开-关)信号和模拟信号,和控制器返回送到热控制器和PLC的信号。
这个给定信号通过口P1送到控制器。给定信号的端子是1和2。端子1是+而端子2是-。该信号属于这样的类型,即不接地或与该电路的其它部分不共享地线。几种另外附属信号也通过口1连接。这些信号包括禁止(INH),它被用于从控制器外部端子驱动失效,还有正转和反转指令(FAC和RAC),它告诉控制器送电压给电机让电机以正转或反转方向旋转。在某些运用,这最大的正转行程极限开关和最大的反转行程极限开关被连接,那么如果机械行程移动到极限位置,那么它接触该极限开关,它将自动地激励该驱动器为开始以反方向运动。
口P1也提供几个数字输出信号,它们将被用于送故障信号或其它信息如“驱动器运转”返回到热控制器或PLC。口P1基本上是所有的数字(开-关)信号的接口。
口P2是模拟(0-max)信号接口。典型的信号包含电机电流和电机速度信号从伺服控制器送回到热控制器或PLC,在那儿它们被用于识别逻辑以便保证控制送正确的信息给电机。来自热控制器或PLC的输入信号也被送到控制器以便设置最大的驱动电流和速度。在较新的数字式驱动器里,这些值是由哪些被编程的参数进入驱动器来控制的。
PWM伺服放大器
这PWM伺服放大器被用于DC碳刷类伺服电机的小尺寸伺服运用。图11-89表示一个放大器类型的图。从图中你可看到,单相AC电源作为电源被提供到放大器,在图的左下部分。该AC电压被整流,并且送到驱动器的输出部分,它被表示在图的右上角。这驱动器的输出部分使用四个IGBTs,以便产生这个脉宽调制波形。该IGBTs被连以便提供到碳刷类DC伺服电机30-120伏电压,可达30A电流的DC。电机的极性在图里被指示。
这剩下的电路在图的中间表示各种故障电路,这起源于故障逻辑板,并且在图的底部输出信号。你应注意,哪些故障输出信号包括过压,过温度和过流。第四个信号视为SSO(系统状态输出),它被指示为任意时间故障已经发生的系统状态。一个跳线被使用以便设置SSO作为开路集电极输出,它的逻辑“1”表示驱动器是准备,或作为常闭继电器指示驱动器是准备。
图的右底部的输入端子被用于驱动器的使能或禁止,和选择正转放大器箝位(FAC)或反转放大器箝位(RAC)。如果该静止信号处于高电位,由于它静止放大器的输出,所以它作为控制信号被使用。该FAC和RAC信号限制其相反方向电流到百分之五。
这输入信号表示在图的左上边。这VCS(速度给定信号)需要一个+VCS和一个-VCS信号以便提供这个差动信号。
伺服放大器和电机的运用

如果你看某些典型的运用的话,你将得到伺服电机和放大器如何工作的概念。图11-90表示被用于控制压具送给的伺服电机的例子。在该运用里,片材被送到压具,那儿它被用刀片或刀剪切断到一定长度。该片材可具有一个logo或其它的通知,必须用切断点标志线上记号。在这运用里,片材速度和位置用这正确的切断点来同步。该反馈传感器是一个用光电传感器耦合的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以便确定登记标记位置。一个操作面板被提供,以便操作者对于刀片的维护点动该系统,或当装一卷新的材料时点动该系统。该操作面板也能够用来招回驱动器参数,对于每一类型被使用的材料设定调整控制响应。该系统也能够与可编程控制器或其它类型控制器集成,并且该操作面板能被用于为每一类型的材料或者在运转的产品选择正确的切割点。

       图11-89用碳刷类DC伺服电机脉宽调制(PWM)放大器的图形

    图 11-90 为了对于定尺寸切断随着材料进入压板而伺服电机控制材料速度的运用
11.11.8.1线性装瓶运用的伺服控制的例子
第二个运用表示在图11-91.在这种运用里,多装料头与瓶子连续线性移动对齐,每个装料头必须与一个瓶子匹配对准,并且它以便移动一边跟踪瓶子。随着料嘴与瓶子一起移动,产品被配给。滚珠丝杠机械也被叫做导引丝杠。当电机带动这个滚珠丝杠的轴时,滑动架将延着滚珠丝杠轴的长度水平移动。这移动将是平稳的所以每个料嘴用少的溢出注入瓶子。
该伺服驱动系统利用具有允许定位和随着运载线移动瓶子速度被跟踪的软件的定位驱动控制。这些瓶子沿着运载线移动时,一个主编码器跟踪它们。一个进入系统也被使用,恰好先于瓶子进入填充站着个点。这进入引起一个特定的空间量,它被设置进入注入站的每个瓶子之间。随着这些瓶子靠近进入装置时它们被紧挨着。但是随着它们通过进装置时,它们的空间被恰好设置,就是瓶脖子将匹配于注入嘴空间。一个探测器也处于配给系统临界处,以便确保如果瓶子遗失或者瓶子之间呈现大的空间而不让料从瓶子溢出。

图11-91伺服电机控制的饮料充瓶站
该伺服驱动系统从主编码器到反馈信号比较瓶子的位置,这能够指示装在滚珠丝杠的充瓶载车的位置。该伺服驱动放大器将增加或减少滚珠丝杠机械的速度,因此注嘴将刚好匹配这些瓶子的速度。
11.11.8.2伺服控制器精确Auger装罐系统的例子
伺服系统的第三个例子被提供在图11-91。在该运用里一个大的装料箱被用于对延着运载线通过的容器装料。分配进容器里的料可是单一的料或者是多种材料添加到一个容器里,这被倾倒进一个混合器里为搅拌操作。由于分配进该容器里的料的量必须被精确地称重,并且计量地进入容器,一个由伺服系统控制的Auger被使用。该系统的反馈传感器可是一个称重系统如前面章节讨论过的负载盒。该指令信号可来自一个可编程控制器,或者操作者能手动地从操作端选择菜单输入它。该充料量对于一个到一个菜单可是不同的。

   (从图中对Auger可理解为相当于一个钻机装置,或垂直的挤出机)
图11-92 由伺服电机控制的精确钻机式装充站的运用
该钻机速度可被调整,因此当容器首先在被装充时它以高速转动,并且当随着容器被装充到合适的点,材料可被精确计量到最终的克数时速度是较慢的。由于材料价格的增加,提供精确添装设备,节省在菜单里使用的生产料用量。
11.11.8.2使用伺服电机贴标签运用的例子
的四个运用具有一个控制标签输送设备的速度的伺服电机,从一个轮子带动打印的标签,并且随着包装物在连续运载系统移动通过该贴标签设备而施加标签到包装物。该反馈信号是由指示运载位置的的编码器提供的。测速发电机指示这个运载速度,并且一个传感器指示每个标签上的登记标记。该伺服系统由一个建立误差信号的微机控制,并且这个伺服放大器提供功率信号于伺服电机。该运用被表示在图11-93.

图11-93由伺服电机控制的贴标签运用的例子
11.11.8.4由伺服电机控制的随机计时输送系统的例子
这地五个例子呈现在图11.94,并且它表示作为三个分离设备工作的一系列设备。该每一包装设备站的时间周期与其他站是独立的。该包装系统包括一个传送装置,一个定位装置,和一个弯卷站。该传送装置和弯卷站是被机械地连接的,因此它们以相同的速度运行。该弯卷站上的包装物的位置必须被严格地控制,因此包装物互相不能挨得太近。被称为flight的一个金属片在指定的位置被连到该弯卷运载站以便确保每个包装物以定位放置。一个传感器被装在定位传载装置的开始,以便确定当它定位传载装置上开始移动的前面的边。这第二个传感器被定位在包装传载装置的底部以便探测这个flight金属片。来自传感器的这两个信号被送到伺服电机以便提供信息,那么伺服可调整该定位传载装置的速度,因此每个包装物随着它在包装传载装置上移动用一个flight对准。该运用表示该伺服定位控制器能够管理各种来自多于一个传感器的信号,因为该控制器使用一个微处理器。

  图11-94由伺服电机控制的具有随机定时功能的包装系统的例子

楼主:
To:李先生谢谢你的关怀啊!做为一个刚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新技术的我,我真的从内心的感谢你啊!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可以告诉我你的QQ号吗?我的QQ303286719。以后我就在QQ里请教你了啊!可以吗?多谢指教啊!以后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C(2007-08-27):
我怎么看不见图片啊?

网友D(2008-12-11):
忘记感可毛冠鹿,;我

网友E(2011-01-27):
我怎么看不见图片.我怎么看不见图片啊

网友F(2012-04-21):
耐压 你说的好对,好细心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