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01-09):
请教各位师傅;我有一个控制变压器50VA,初级220V-380V。次级36V-24V-12V-6V如果把初次级反转,即次级输入36V电压则初级输出的电压是否220V-380V。电流又如可,这样使用违反电工安全规程吗?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而且大变压器(电力变压器)实际中也是可以这么使用的,当作升压变压器来用。
您所说的机床控制变压器没有试过,不敢下定论。试试吧,注意安全就是,就算烧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才50VA,呵呵呵

网友B: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以前看过讨论说功率会略为下降,也就是达不到50VA,但自己没有试过!!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D:
可以的,我试过,但输入电源功率要足够大。

网友E:
我们使用的电力变压器可以做升压使用.
2003年贵州桐梓县发生自发电时向变压器送电上网,造成供电所职工线路检修时触电受伤的事故,所以原理应该相同.

网友F:
原理上可以,但实际上是不能用的。第一是功率上很小。第二是变压器的磁通,磁损等等叁数全变了。

网友G:
理论正确,实际应用中,次级输入36V-24V-12V-6V电压,初级电压达不到220V-380V,因为变压器设计时考虑了电能损失-即铜损和铁损。

网友H:
违反电工安全规程.但可以用.

网友I:
应该没有问题,次级输入36V-24V-12V-6V电压,初级电压达不到220V-380V,变压器损失10%,可以当隔离变压器用。

网友J:
考虑初级线径较细,负载不宜大

网友K:
输入功率要足够大,有随机烧坏的危险!

网友L:
下面引用由HOUX在 2006-1-11 13:27:00 发表的内容:
原理上可以,但实际上是不能用的。第一是功率上很小。第二是变压器的磁通,磁损等等叁数全变了。
--------------------------------------------------------------------------------------------我想也是的功率肯定小于50

网友M:
可以用的.以前我做过一个打鱼的,就靠它升压.

网友N:
完全可以这样用。输出最大功率也为50VA,并不存在违不违反电工安全之说。相反,如果你用隔离后的220V-380V作电源反而更安全,只是注意负载功率问题,特别是连续负载要留富余量。

网友O:
理论上是可以,但违反规程.而且输入功率很大输出很低.很危险

网友P:
加电容器。继电器。以前我们做的电瓶升压器就是。用来捕鱼的想必好多朋友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