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S800变频器 报警为SHORT CIRC 2340

楼主(2006-01-09):
求助 ACS800变频器 报警为SHORT CIRC  2340   检查电机和电源 都没有问题 请教变频器有可能那儿坏 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内部检测,IGBT

网友B:
1,是否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
2,是否变频器输出桥路故障
3,联系我

网友C:
IGBT,AINT-01C,或CT都有可能的,要打开看,对了,你的机器过了质保没?我是售后维修中心的,QQ 317380825

网友C:
IGBT,AINT-01C,CT都有可能的,要打开看,对了,你的机器过了质保没?我是售后维修中心的,QQ 317380825

网友D(2006-07-20):
请教下吴仙:
    AINT-01C是什么东东,AINT-01C,CT如何确定坏了????谢谢

网友D:
吴仙请教下!!!!

网友E(2008-12-04):
与互感器有关系吗? 还是有别的检测电路~!!!???

网友F(2009-10-15):
acs800 报警SHORT CIRC如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