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致IREX

楼主(2006-01-09):
为何我下载的splc的编程软件不能用?我的系统是win2000。

网友A:
有关您的 问题 可能有下列几点
1.请将计算机分办率调至 1024 * 768.
2.请检查版本 MB 系列请使用 PLCMAP22 , 其它请使用 PLCMAP16.
3.请详看安装说明部分. 是否哪里没注意到.
您也可以利用下列我们提供MSN帐号
让我们帮您提供在线技术服务
1.splc2@msn.com
2.splc4@hotmail.com
3.splc14@hotmail.com
4.irex@comwap.com.tw

网友B:
你们的软件跟真正的PLC软件有很大差距,还需要努力啊.我觉得软件做成那样子还不如做成象西门子LOGO那样的逻辑功能块,这样软件做起来也比较简单,感觉洛阳易达.凯迪恩.信捷的软件件做得还可以,做PLC,编程软件应该很重要才是,如果不好用的话,那还不如用汇编写..

网友A:
谢谢指正 !
我们继续努力 …
上海智国 客服部

楼主:
谢谢吴刚朋友和IREX的帮助,现在问题解决了。深圳有无SPLC的代理商?

网友A:
方便跟我们公司联系吗 ?
上海智国 021-59198199 客服部

网友C:
凭心而论,如果注意了二楼所讲的要点后 SPLC 的编程软件还是很容易使用的,在 Win2K/XP 环境中只要下载解开即用(纯绿色软件)。
就象 SPLC 与 PLC 有差别一样,习惯于真正 PLC 的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相信在 IREX 的不断努力下 SPLC 会越来越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