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通用变频器的Application模块编程

楼主(2006-01-10):
CT的Application模块编程的时候,有一些地址区,例如_Q3,_I0等,按说明书上说是通用的输入输出地址区,但是并没有和输入输出端口连接,不知道怎么用。
我们看别人的程序是发现,他们把速度信号赋值到_Q3%,速度就会改变,但实际速度参数是1.21参数,而1.21参数在程序里面并没有被引用,所以程序有点看不懂。
我打电话到上海的CT驱动的技术服务,居然那么技术人员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郁闷阿
那位大虾救救我啊!!!!

楼主:
没人顶啊,自己先顶

网友A:
速度源是可以选择的,不一定是#1.21参数。
看一下_Q3%是否有定义到哪个参数,意见速度源的选择在哪里。

楼主:
从参数配置上来看确实1.21是速度源,而且1.21的数据也是和速度一样的。_Q3%是在18.03地址,说明书上说是通用PLC输出数据区,仅此而已。而且18.03的参数数值和1.21的数值是一样的。
曾经我以为在程序里面有个复制命令,将18.03的数据复制的1.21,但是我把程序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参数配置里面好像也没有个参数配置可以把这个复制过去。所以看得很不明白。

楼主:
熟悉Lenze的大虾,帮忙看一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