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肯SVF-506报警?

楼主(2006-01-10):
请教三肯SVF-506 37KW变频器报警,故障代码6,请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故障?如何排除?谢谢。

网友A:
    电压不足.......检查电压......有问题联系我,该机我修过最多的....13008964596

网友B:
应为“b”,输入缺相。

网友A:
    故障代码6,而不是b,输入缺相,是输入电压低(缺相),检查如果没有缺相,就是是接触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