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带输送机方面知识

楼主(2006-01-10):
求助  皮带输送机方面知识

网友A:
我是做数控产品的(运动控制卡、控制器类),现推荐一款我司送系统给你参考一下,如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NC伺服送系统描述:
  本系统针对各种NC送料系统而设计的控制器,通过伺服电机和外加编码器反馈组成闭环送料系统,送料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满足不同长度要求。
软件介绍:
  软件具有手动、自动、无料报警、伺服报警、送料失败报警等功能,使操作者一目了然,迅速排除故障。通过设置各种送料长度,速度,送完输出,可以和冲床达到完美配合。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完成单次送料,点动功能,面板显示送料长度,在测试画面里可以检测到信号的输入,控制输出,帮助操作人员判断出故障所在。
  伺服电机通过滚轮送料,通过压在送上的编码器检测长度,如果送料部分不打滑,通过伺服电机送的料准确,否则,送料不准,这时通过编码器反馈,补偿少送的料。

网友B:
我是专门从事输送设备生产的团队,如您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联系,13818376831

网友C(2006-06-07):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广东东莞
联系TEL:13532995757

网友D:
你想做成什么样子功能的传送带?主要功能说说看,我帮你想想办法,我原来做设备维护的,我给别人设计过工业产品.有需要请联系我吧,,我有好介绍.不管你是公司需要,还是有渠道需要,或是你时间多想兼职,找我,做生意嘛,什么都好商量.最要紧是你满意.

    我是深圳莱意士实业有限公司的黄涛
    深圳莱意士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自动化产品代理销售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 位于深圳市高新科技工业园,是美国Little Giant泵中国地区总代理;Omron、SMC、CKD,ABB产品深圳地区一级代理。
    有价格优势,货期准时!是作为工控行业最理想的供应商.
    年销售额5000多万,被破格注册为深圳莱意士实业有限公司.
    欢迎有需要的经销商,单位,个人,来电来函,询价,订货!
    TEL:0755-26748088-812  FAX:0755-26748488-812
    Email:huangtao@lionsco.com  QQ:24641592 MSN>>xiaofancn@hotmail.com
    公司主页:www.lionsco.com

网友E:
有什么问题请说:QQ157840448

网友F:
给个皮带线的说明书给你:
1 概述
皮带输送线主要以普通布带、胶布带、尼龙平胶带、PVC(防静电)输送带、防静电尼龙基网带为输送介质媒体,结构形式较多,适用于电子产品或其他小型产品的装配、调试、送料等生产工艺需求。广泛应用于小家电、仪器仪表、小件产品、线路板等产品的装配、检测、调试、物流等方面。其应用范例有:简易皮带输送线、转弯式皮带输送线、皮带式总装输送线、斜坡皮带输送线等等。皮带输送线利用马达驱动,可采用电磁调速或变频调速方式进行线体速度在设计调速范围内的连续任意调节。其特点如下:
1、 皮带机可输送的物料种类繁多,即可输送各种散料,也可输送各种纸箱、包装袋等单件重量不大的货物,用途广泛。
2、 结构形式多样,有槽形皮带机、平型皮带机、爬坡皮带机、侧倾皮带机、转弯皮带机等多种形式,输送带上还可增设推板、侧挡板、裙边等附件,能满足各种工艺要求。
3、 输送带有橡胶、帆布、PVC、PU等多种材质,除用于普通物料的输送外,还可满足耐油、耐腐蚀、防静电等有特殊要求物料的输送。
4、 采用专用的食品级输送带,可满足食品、制药、日用化工等行业的要求。
5、 输送平稳,物料与输送带之间没有相对运动,能够避免对输送物的损坏。
6、 与其它输送机相比噪音较小,适合于工作环境要求比较安静的场合。
7、 结构简单、便于维护、能耗较小、使用成本低。
8、 规格:标准输送带宽度为200mm、300mm、400mm、500mm、600mm、700mm、800mm、1000mm、1200mm等,也可按客户需求采用其它特殊规格。转弯皮带机标准转弯内半径为R185mm、R600mm、R900mm、R1200mm等,也可按客户需求采用其它特殊规格。
2 设备配置及功能
本皮带输送线的设备配置及功能如下所述(共计两条)。
1. 皮带输送线总长为5000mm,皮带输送线宽度为510mm。
2. 线体高度800±30mm。
3. 输送介质:进口δ3mm绿色PVC防静电皮带,皮带宽度为400mm,采用托板加滚筒支撑。
4. 输送线采用变频调速,变频器为台湾爱德利产品。线体采用台湾东元三相0.4KW电机(带减速机)驱动,输送速度调节范围为V=1~5m/min。
5. 线体结构:骨架采用50×50mm方通,钢结构护边,脚架采用50×30mm方通,喷粉处理,托板为镀锌板(加强肋)。
6. 其它配置:机尾配光电开关一套(当该下线处检测到有工件没有卸下来时线体自动停止,取走该工件后线体自动恢复运行)。
3 安装
3.1 使用环境
设备使用环境及相关要求如下:
(1) 场所:室内。
(2) 周围温度:-10~+50℃(当环境温度超过+40℃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加强电控部分的通风散热,以减少其故障率)。
(3) 相对湿度:5~95%(不结露)。
(4) 环境:不受阳光直晒,无粉尘、腐蚀性气体、可燃气体、油雾、蒸汽、滴水等;应避免含较多盐分的环境;不发生温度急剧变化而结露。
(5) 海拔高度:低于1000米(超过1000米时,由于电气元件的散热问题,设备故障率将升高。此情况下应采取适当措施加强电控部分的通风散热,以减少其故障率)。
(6) 振动:小于5.9米/秒2(0.6G)。
为确保系统正常工作,对环境粉尘应严格进行控制。在设备使用期内应经常对附着在设备上的粉尘,污物进行清理。
3.2 安装方法及过程
该类设备一般按成品单元发运。卸车搬运时应避免碰撞,吊运时应注意避免零部件变形。安装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含有传动部分的单元,发货时一般要求装箱。拆箱时避免磕碰。对脏污严重的传动件,安装前应进行清洗。
(2) 设备安装时,按照图纸要求进行,各运动部件应运动灵活。各张紧装置,按照要求调整适度。
(3) 夏季设备的储运,运输应有防雨措施,应避免零部件与雨水直接接触。
(4) 该类设备安装一般不需预埋。用膨胀螺栓固定设备,且设备地脚高度可以进行调整,故对地面无特殊要求。设计单位提供地脚公布及脚载荷分布图,土建部分按要求施工地面。
(5) 设备安装时,按总图的尺寸要求在地面划出各设备的中心线,此中心线一定要和相关设备的中心线相吻合,设备按线安装,地脚用膨胀螺栓紧固。
(6) 照图纸要求调整各输送面标高,直线度,水平度高等。
(7) 敷设电气槽(管)。
(8) 安装配电柜(箱)、接线等。
4 调试
(1) 各设备安装后精心调整,满足图样要求。
(2) 各减速器,运动部件加注相应润滑油。
(3) 设备安装达到要求后各单台设备进行手动工作试车,(根据设计中动作要求)并结合起来调整以满足动作的要求。
(4) 对电气设备的调试。包括对常规电气接线及动作的调试,使设备具备良好性能,达到设计的功能和状态。
5 操作使用
对于设备的操作使用 ,在运行及其前后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5.1 运行前
(1) 使用前检查设备完好状态。
(2) 确认人员、设备、被输送物品均处于安全状态。
(3) 检查各运动部位正常无异物。
(4) 检查所有电气线路是否正常,正常时才能将设备投入运行。
(5) 使用前必须检查供电电压与设备额定电压的差别不超过±5%。
5.2 运行投入
运行投入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合上总电源开关,检查设备电源是否正常送入且电源指示灯是否亮。正常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2) 合上各回路的电源开关,检查是否正常。正常状态下为:设备不动作,设备运行指示灯不亮,变频器等设备的电源指示灯亮,变频器的显示面板显示正常(无故障代码显示)。
(3) 按照工艺流程依次启动各电气设备,上一个电气设备启动正常后(电机或其他设备已达到正常速度、正常状态)再进行下一个电气设备的启动。
5.3 运行中
(1) 守被输送物品是设计中规定的物品的规定。
(2) 遵守输送机的设计能力。
(3) 各类人员不得触及设备的运动部分。
(4) 严格遵守在运行中,非专业人员不得随意接触电气元件、控制按钮等。
(5) 在设备运行中不能对变频器后级断路,如确系维修需要,则必须在停止变频运行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否则可能损坏变频器。
5.4 运行停止
按下停止按钮待系统全部停止后方能切断总电源。
6 维护
6.1 机械维护
对于机械方面的维护,请参阅下面的设备通用维护表(包含本工程没用到的其它设备):
   内容
时间

时间 检查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处理方法
每日 传送链板 跑偏情况 目测
手测 调整
传送链板 有无异常物附着 目测 去除
15日 传动链条 链轮有无异常响声链条的托轮传动是否灵活 听测
手测 加30#机油润滑
3个月 驱动辊 转动是否灵活 手测 轴承座加润滑油
驱动辊
张紧辊 表面有无异物 目测 去掉表面异物
减速机 是否发热超
有无异常响声 手测
听测 润滑、修理
不定期 各连接螺栓 是否松动 目测 紧固、调整
不定期 传送链板 伸长情况 目测 调整张紧
不定期 传动链轮 磨损情况 目测 修理或更换
6.2 电气维护
对于电气方面的维护,请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在要求的使用环境下使用电气设备。
(2) 经常检查电气元件的紧固程度。
(3) 检查元件端子的接线松紧程度,过松则接触不良,容易打火及烧坏元件。
(4) 经常检查电气动作元件(如电动机、继电器等)的发热情况,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应根据发热情况适时进行处理,以最大程度的减少造成的损失。
(5) 检查电气线路的绝缘状况,使绝缘良好,以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6) 一旦出现打火、冒烟、绝缘大面积损坏等情况,应立刻停机、切断电源进行相应处理,否则可能扩大故障范围。
(7) 在进行维修的时候,应当对设备和接线予以标记或严格按照电气原理竣工图进行接线,不得随意乱接或短接,以免造成重要的电气设备损坏(如变频器等)。
7 电控部分
皮带输送线配备一个电气控制箱。控制箱内配有电源总空气开关、控制回路空气开关、中间继电器、功能指示灯、控制按钮、变频调速器、轴流风扇(电控柜散热用)、电线电缆等等。电控部分性能优良,运行可靠。
电控箱的供电:请按要求将电源接入电控箱,不要省了接地线。
7.1 配置
本生产线采用单独控制,驱动机构采用变频调速。
7.2 功能及控制
生产线运行速度由控制箱内变频调速器进行控制,变频器采用台湾爱德利产品。
光电开关安装在线体末端,当物品到达时线体停止,拿走后线体自动启动,保护物品不会掉在地上。请在操作时注意安全操作规范,保护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8 附录
附录包括机械部分总体方案图、电气部分电气原理图等等。

网友G:
需要各种触摸屏 PLC 软件 资料 可以联系我。如欧姆龙欧洲版的SYSWIN软件(可以连接C500等老型号的)很好用。 三星H300系列PLC软件。等等。电话: 13053568244 QQ: 365871920

网友H(2007-03-07):
老菜鸟已经说的够详细的了

网友I:
工控机、电子、单片机、嵌入式、DSP系统专家,长期提供低成本、科技含量高、智能控制方案,专业设计取代PLC的微电脑控制系统。成本低、稳定性更高,全采用最新生产PLC的处理器进行设计并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裁剪或增加功能,可建立无线网络系统控制。哈哈,PLC这玩意是我N年前的事了,快点淘汰吧!
QQ:349703651 电话:13554917425(深圳)0755-89906681

网友J(2007-06-05):
怎样防止皮带跑偏

网友F:
1、这属于纯机械问题;
2、保证线体的直线度;
3、保证皮带本身2条边等边——皮带扣连接或热合都一样;
4、调节驱动辊或张紧辊;

网友K(2007-08-17):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L:
老菜鸟说的够详细

网友M(2007-10-14):
卧包机三级输送自动给料皮带解决方案。QQ 315572665

网友N:
我对皮带输送机也有些研究,特别是大型的,如长距离、大倾角、弯曲的,有问题可以联系QQ87255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