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求助:英威腾

楼主(2006-01-10):
我最近在做一个给煤矿局部通风机变频改造的课题,需要用到一款660/1140V的 30KW变频器,我考察过这个电压等级的变频器比较少,而且国外的又特贵,所以想选择一款国产的,我见英威腾有这个电压等级的,但是不知道质量如何,所以想请教英威腾有没有给煤矿通风机改造的先例,能不能提供点相关的资料给我! 谢谢!我的邮箱shangsanjun@126.com

网友A:
如果你的项目是没有防爆要求的,那么我们的产品是可以满足你的,而且也有不少的案例。至于质量您可以放心,我们会信守我们在合同上对质量条款的承诺。
如果是需要防爆的,那么你需要和我们的合作方去咨询,因为我们本身不具备生产防爆设备的资格。

楼主:
我是给原来的控制系统加一个变频器,原系统有防爆外壳,把变频器放到原系统的防爆腔中就可以了.我想问下相应的变频器尺寸是多少,怕太大的话放不进去呢.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660V还是1140V的.
660V的长*宽*厚:600*352.4*262.4
1140V的长*宽*厚:
长 宽 厚
高机箱(风冷) 1000 620 366
矮箱(风冷) 890 620 366
热管散热 600 500 250

网友B(2006-04-19):
你好,我们去造纸厂安装的变频器不但没节电 还要浪费电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变频器有问题啊 ,装在碎纸机的HZ45,电流比是百分之80,还会出现卡机状态,一缸浆还要比没装是浪费1.5度电,那的老板要求我们退货。。。。。。 在抽浆机48HZ时才能正常运行,电流比是94%,7.5KW的电机,电流15A,差不多是满载运行了。低频转距我们也用过,什么作用都没起到!!!!如果用CHF型的变频器可以达到节电效果吗?我们用的是(G9和P9型的)
请问还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湖南怀化市中富科技公司
lxtxj2006@163.com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单是你公司自作主张改的,还是经过了英威腾的技术指导后改的,如果是前者,就当交点学费,以后记者造纸的碎纸机是不能做变频节能的对象的,顶多起个软启动或者用它的效率节能(但碎纸机的负荷变化太快,不适合自动节能)。至于抽浆机就更不能做了,它只起搬运的作用,就好比一级汲水泵,您敢降速吗?
如果是后者,我希望英威腾把自己的技术支持人员的培训做好,别用普传的招数(有电机的地方就可以用变频器)来忽悠咱湘西的贫困山区!

网友D:
唉!愁啊!费劲搞定一台球磨机节能改造,电机90KW的,正常工作电流200A,厂方要求用变频后节电20%以上,愁啊!望各位高手帮忙,帮俺搞定它,不胜感激!!!!

网友E:
这种工艺不节能

网友A:
澄清一下!
破坏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9 17:28:00
你好,我们去造纸厂安装的变频器不但没节电 还要浪费电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变频器有问题啊 ,装在碎纸机的HZ45,电流比是百分之80,还会出现卡机状态,一缸浆还要比没装是浪费1.5度电,那的老板要求我们退货。。。。。。 在抽浆机48HZ时才能正常运行,电流比是94%,7.5KW的电机,电流15A,差不多是满载运行了。低频转距我们也用过,什么作用都没起到!!!!
请问还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湖南怀化市中富科技公司
lxtxj2006@163.com
急急急急急急
清心: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9 18:25:00
楼上:
做节能改造要搞清楚并不是什么设备装上了变频器都可以节能的,同样是造纸机械,有些是可以节能的,有些是用来改进工艺的。碎纸机的工艺并不需要调速,而且负载也比较重,这种设备一般是不能用变频器来进行节能的,你们在做节能改造的时候要分析设备的工艺状况才能决定是否可以用变频,不要见到是电机就去装,搞到自己很被动,你还是拆机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B:
海!! 我们只听上级安排 他说可以就行了 我们管多了也没用 免得若来一身骚 反正只是在这混饭的 赚,赔又与我何干 不是吗?

网友C:
楼上的,就你这种责任心,在哪里干也就是混碗饭的能耐!

网友B:
这的情况你又不知道 要是你来这公司 可能也和我一样 。。。。。。。。。。。。

网友B:
如果我说有些电机是不能装变频器的 老板可能会很生气 好象我是在断他的财路 ,和他过不去 你说我该怎么办????? 还不如装宝 他说怎样就怎样

网友F:
哥们:我们公司生产电压等级600-2600V,功率300KVA以内的中压变频调速装置,是三电平逆变结构,要比二电平的dv/dt小的多,性能良好,是一个整体的柜体,直接就可以应用,安装尺寸(宽*深*高:930*870*1942).应用业绩大概有200台左右,我目前我就在新疆做现场调试,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具体给你介绍 xuzhouyang110@sina.com

网友G:
我来说两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22 15:12:00
楼上的,就你这种责任心,在哪里干也就是混碗饭的能耐

网友(2008-02-17):
你们谁修过直流调速器

网友H: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