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啊!!!在线等啊!!

楼主(2006-01-10):
各位大虾,我这有一个直流调速器,但是弄不清楚什么牌子的,标签也不清楚,是CYPAC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各位大虾有知道的吗?还有就是我这个上面的有个整流桥谁知道是多少的吗??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哪个整流桥是西门康的牌子,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A的,只有SKB
B 250C 3200/2200,是个2相的 谁知道啊!!!!

楼主:
那个直流调速器的牌子不是上边那个就是TYPACT,反正我是弄不清楚是什么东东,。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用其他牌子的改掉啊.电机是多少呀?

网友B:
根据电机的功率就知道该选多大的整流器

网友C:
直流驱动器,品牌:西威 ,型号:TYPACT-TPD32 ,
 输出电压:3*23V---3*690V
 额定电流:20---4800A
 内置磁场电流调节器
 APC应用卡
 标准输入/输出3个12们可编程模拟输入
 现场总线接口Profibus-DP,Interbus-S,DeviceNet
 (设备网)TBO I/O扩展卡(每个驱动器上最多可加装两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