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救急

楼主(2006-01-10):
国家电力系统采用5线制,相线、地线、零线,目前对电机的保护多数采用零地混用,对交流电机的保护采用哪一种保护比较可靠?电机功率均在22KW以内,一套系统出现10台电机。
电工资料上注明以接零保护为主,但电机接线盒内并没有接零保护点可用。
迷惑,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过

网友A:
如果你工厂有接地线建议你接地线。

网友B:
电机根本就无需接中性线,也就是零线,三相平衡,没有中性线电流,只需接三根相线和一根接地线!!

网友C:
当然只能按你现有供电系统来用了.

网友D:
"电工资料上注明以接零保护为主,但电机接线盒内并没有接零保护点可用。"
其实就在地脚螺丝上接即可。接零保护实际上就是把电机外壳和零线连为一体。并不太需要专门的接线端子的。

楼主:
to:吴刚老师
如你说的,这样接形成的零、地混用怎么解决
设计图纸上显示二次控制回路采用220V,火线来自三相线中的一根,零线为变压器中性线。
在有,吴老师,电机的保护采用就地接地保护好,还是由电机取回统一接地好?
望指点。

网友B:
电机本身接线:L1、L2、L3及PE
控制回路接线:L1或L2或L3其中之一及N、PE
电机的保护采用就地接地保护好,还是由电机取回统一接地好,我想应该是看现场情况吧!!

网友E:
你的机器外身不是已经接在了工厂的PE环网上了吗?为什么还要寻找零线呢?已经可以了吧

网友D:
N是工作零,PE是保护零。二次回路接线(以及其他220的设备)的零线应接在N上,电机接零保护则接在PE上。在现场正规的电柜都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