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高手请近

楼主(2006-01-10):
艾默生EV2000 45KV变频器故障后取回 。 送电 , 恢复出厂设置带4。0KW电机当运行12HZ后,出现电机抖动,伴随更更声。测量三相电流平衡都在4-8A抖动。 当运行34HZ, 抖动及更更声消除。电流2。5A也稳定。 ?如何解决

网友A:
不需要解决 共震引起 若带45KW电机仍有类似问题 可调整载波频率 和电机稳定因子
45KW的电机和4KW的电机的固有震荡频率,谐波的产生和抗干扰能力都不一样 建议带45KW电机再试试

楼主:
感谢(兵兵老师)按你说的问题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