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求助:关于上位机监控

楼主(2006-01-10):
大家好,新年好,愿同仁们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成就
感谢书包给了我帮助。
我学上位机监控以两年了,可仅仅是前辈留给我一点。我对它的结构、组态方法、等都了解,但还有些不解之处。我想借助工控平台、大家的帮助能有所进展。真诚的希望高手指点
1、直接用手提电脑与PLC能模拟监控吗?一定要用工控机?
2、我用的是三菱PLC,用编程接口还是要加一个232通讯模块
3、我用的是杰控上位机监控软件,请问它能和其他仪表如:温控仪连接吗

网友A:
1、可以。
2、直接用编程口就可以。
3、什么温控仪??如果你用的温控仪可以通讯的话(232/485/或其他)就可以。

楼主:
谢谢鸡蛋饼,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可电脑于PLC通信不了,与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A:
应该有关,,首先检查一下连线,,不知道你怎么连的。。可以直接用编程电缆。看一下地址,波特率等等有没有错误的,,最好找你用的组态软件的技术支持问一下,,

楼主:
谢谢饼,我用的编程电缆,编程一直是很好的。可能是组态软件的设置,这样我就有方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