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roface与S7-300通信

楼主(2006-01-10):
GP2500S 通过以态网CP343-1与S7-300通信,S7-300中配置了TCP连接,端口为2000(读),2001(写)及DB1数据块,GP2500中不管读DB块或IO数据,一概显示通信错误(02:09),好象是读写了PLC中无效的地圵,监视CP343时,写的端口(2001)为连接状态,但显示写入的地址是错误的,读数端口无连接!

网友A(2006-12-30):
proface 与S7-314-2DP是直接MPI通讯,现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只要模拟某个故障导致系统立即停机,PROFACE屏与PLC的通讯就立刻出错显示什么PLC.COM.ERROR什么的,但一会又会自动恢复正常。折腾死我了。机柜内情况:PLC旁装有一个0.75kw的小伦茨变频器,proface 与300的通讯线有一小段没有屏蔽,就是靠近300的MPI口那里,是因为干扰吗????各位大虾救我啊!!!

网友B:
楼主,你查看一下,网线对不对,GP的系统区地址有没有关掉了,GP与PLC的端口号、IP地址设置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