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塑料片材切割机

楼主(2006-01-10):
我想了解一下能进行塑料片材的切割的机器,要求可控制切割尺寸大小,精度高的机器,请有这方面消息的各位给提供些信息,越详细越好.谢谢[/b]

楼主:
自己顶起,帖子不沉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要求啊。

网友B:
我做过一个可以切不干胶,泡绵,PVC的机器,切料幅度在300mm,纵向送料精度是<2丝,切的深度可以控制在<2丝,即可以轻松实现半切,全切(模切机,普通的切段机的精度绝对达不到小于2丝的送料精度!)。送料长度可以从0.50mm到500.00mm任意设定,在切几毫米长的料时每分钟可以切两百多次,价格可能有点离你的要求太远,需要十一、二万,如果只是控制部分可能就只要千把块了。

楼主:
我忘了说了,我要求的是切割PC料的片材,材料厚度大约是5mm~8mm之间.不是单一的单向切断,而是从大面积片材上切下尺寸在长300mm宽250mm左右浮动的小面积片材,同时要求保证直角,因为后续加工中使用的是靠山定位.技术要求大概就是这样了.各位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b]

楼主: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PC料可以使用切刀直接切,直角可以保证.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需要一个控制系统,这个需要有经验的各位提点意见,有生产此类产品的单位也可以给出信息.

网友C:
您要求的是行进中裁切呢?还是停切?
如果是行进中裁切,那线速度要求多少?裁切的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
应该是停切,原片材大小约是A1或A2大小,要求精度在5丝以下,当然小是更好了

楼主:
切割PC料的片材,材料厚度大约是5mm~10mm之间.不是单一的单向切断,而是从A1~A2片材上切下尺寸在长300mm宽250mm左右浮动的片材,要求保证裁剪角直角,停切,精度要求在单边5丝以下,最好能达到单边0.25.
有设计方案的请留下联系方法
如果有生产此类产品的单位请给出信息[/color[/b]].

网友D:
你需要的是塑料辅机了?定长切割精度不是问题,关键是如果是冷切,对切刀要求较高.有兴趣可以联系我,junx8010@yahoo.com.cn

楼主:
[b]OK,先谢谢大家,这里我发布一下规格要求:
Collect Dust(Flash,2HP)system
Max Cutting Thickness: 40mm
Max Cutting Size: 1200*2400mm
Tolerance: <=0.1mm
While backward,control blade position
Main Motor: 5HP,4000rpm
AL Frame bone[/b]

楼主:
请各位能提供相关的信息

楼主:
强烈求助,需要大家帮忙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E:
这是我公司封切机类数控系统的介绍,请各位朋友参考,我公司是专业生产运动控制类产品的厂家,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本系统针对各种NC送料系统而设计的控制器,通过伺服电机和外加编码器反馈组成闭环送料系统,送料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满足不同长度要求。
软件介绍:
软件具有手动、自动、无料报警、伺服报警、送料失败报警等功能,使操作者一目了然,迅速排除故障。通过设置各种送料长度,速度,送完输出,可以和冲床达到完美配合。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完成单次送料,点动功能,面板显示送料长度,在测试画面里可以检测到信号的输入,控制输出,帮助操作人员判断出故障所在。
伺服电机通过滚轮送料,通过压在送上的编码器检测长度,如果送料部分不打滑,通过伺服电机送的料准确,否则,送料不准,这时通过编码器反馈,补偿少送的料。

网友F:
你这个不是技术问题探讨拉,说白拉,你这个是在找人帮你搞机械设计那,那你要付设计费的呀。是吧,哈哈

网友G:
你留个电话吧,大家好沟通

楼主:
没有啦,我是学自动控制的,但是没有做过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控制系统,我不知道应该从哪入手,上面的是公司的技术要求,要我自己实现它我想目前不太现实.所以我想要一个可参考的已经存在的机器,而且是整机而不是裸机嘛,要是我自己实在做不了,大不了整个报告上去,要求外购就结了

楼主:
对了,我的邮箱是sephiroth66@sohu.com

楼主:
......发了邮件都没人回复给我,郁卒啊~!!!![/b]

网友B:
用刀模吧,精度能保证

楼主:
我参考过几张图片,他们采用的是靠山定位,活动汽缸压头,轮锯切割,然后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控制自动复位,红外线报警器等等.
不过这个是好象是切割三合板之类的,不晓得精度有多少,谁可以对这个系统提个意见,或者作点改进,以达到上面数据要求[/b]

楼主:
我找了很多的机器,但是由于他们主要用于家具制造中板材的切割,所以体积和重量都很大,而且操作台面积太大不好掌握,同时在性能上超过我的饿标准太多了,这样买的话非常不划算的,所以我想请知道这类 产品的工友给我留点信息,希望要快点,就这3天时间了,再晚我的活可就没希望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