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小不点的问题

楼主(2006-01-10):
各位电工大使能否告诉我所谓“偷电”是怎么样的偷法的?是不是将电表短路的?还有怎么设计多个开关可以同时控制一个灯泡的开和关?谢谢

网友A:
我建议你不要偷电了!你应该发现了,几乎没有人肯教给你呀!至于多个开关控制一个灯的开、关我也不是很清楚的!我知道两个开关如何控制一个灯,就是书上说的双联开关!

网友B:
从事这行的人好象都尽力回避这个问题,确实发现没人回答.
双连开关可以控制一盏灯的开\关问题.

网友C:
1,偷电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不好。不过我可以教您一种最简单及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电表砸毁。
2,止于如何控制一个灯。我可以帮您。告诉我您的E-MAIL。
HOUXIAJIN@china.com.cn

网友D:
呵呵呵,偷电是不道德且违法的!
但了解一下也没什么,里面有很多电工基础的知识呢,看看下面这个网页也许对您有点帮助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3343

网友E:
得了,这招俺保留了。

网友F:
http://www.ngame.com.cn/bbs/?a=12241

网友G:
你多用几个双联开关不就行了吗?愿意用4个就4个,十个就十个

网友H:
请注意,千万不要偷电,这样做没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