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 SLC500系列数据诊断程式

楼主(2006-01-10):
各位,
我公司最近多次因为AB SLC卡片损坏无法及时发送现场数据到"监控室"(现象是:自动化监控系统处于一种'死机'状态即因为某一个卡片损坏,连接到这个卡片上的所有现场信息,都无法及时传回到监控室,监控室看到的只是一种虚假正常),而造成生产损失.
现老板责令对自动化系统进行修改,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除了通过上位机软件(InTouch)内部的I/O Status状态变化做监测之外,可否通过PLC内部程式对数据的自诊断来实现呢?
我的想法是:通过PLC内部程式对I/O数据进行判断,若某一个I/O的数据在一个时间段(可设的参数项,如1小时)一直持续一个值,则要求PLC发出报警.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否实现?那位朋友可以提供实际的案例供参考?
我的邮箱:yxl10@sinomos.com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PLC内部数据的问题, 应该是通信的问题 .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一个站已经掉线,但上位并没有显示出来,你在上位显示的状态一直是没有更新的数据,所以你要一个可实时监测通讯状态的东东吗?我的想法是这样:你把SLC的实时钟读上来在上位显操作员发现实时钟不动了就可以认为通讯中断,还可以这样:把plc的实时钟和上位机的实时钟比较,当两个差值达于一定量的时候触发报警,不过这样由于上位机和plc是两套系统,实时钟本身可能存在差异,所以,如果要求较高,还要在上位上设一同步按钮,要求每班交班的时候按一下同步按钮。我的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本的笨的办法,我想上位应该有通讯监测之一功能,还请高手指导。

楼主:
回复aphone朋友,
你好!
这个的确不是PLC内部数据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个I/O卡片损坏的缘故.我的想法是能够通过PLC程式对所有I/O的数据进行自诊断,即卡片坏掉后I/O就会丧失其输入/输出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诊断来确认现场状况.

楼主:
回复'我爱我家'朋友,
你将的方法我应该有试过了,我有创建一个PLC时钟变量(其地址应该是 S:4\5吧),但问题时其只是CPU的时钟,在CPU本身不出问题,而只是同一个框架回下一级框架中有某一个I/O有问题时,CPU还是可以正常 运转,只是针对这个I/O的数据无法更新.不知道是我找的地址不对?还是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B:
哦,我理解错了,你说的问题卡件的故障而不是通讯故障,那可能
要选带自诊断功能的模块了,不过常见的诊断一般局限在开路和超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