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触点标注的含义

楼主(2006-01-10):
请教路过的各位大侠,这些继电器的触点代表什么啊?1c,2c 1c 1a,1a1b,2a 1a,1a1b,2a 2a2b,3a1b,4a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a一般表示常开触点,b为常闭触点,c很少见,可以参照样本上的型号说明

楼主:
谢谢!C是不是动触点啊?

网友B:
现在继电器和接触器型号太杂了
外形,参数一模一样的型号有好几种
叹,国家没标准呀,苦了我们这些人

网友C:
C是“COM”的意思,指的是常开和常闭的公共端。
一个电器有可能有一对常开、一对常闭输出触点,但只有三个输出端子,那么就是常开和常闭共用了一个端子,这个端子就是“C”。

网友D:
收获甚丰啊

网友E:
a动合触点  b动断触点  c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