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的定时器

楼主(2006-01-10):
S7-200的100ms的定时器为什么要确保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定时指令呀,执行多次会多次刷新就又如何能影响定时器准确定时呢?
哪位大哥能对定时器的分辨率与扫描周期的关系给小弟说的清楚一点呀,谢谢了

楼主:
是我写的模糊各位大侠看不懂还是太简单不屑做答请留下句话好吗?
我刚开始看书也没现成PLC,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A(2008-11-30):
因为s7-200 分辨率100MS的定时器的刷新方式是扫描到定时器指令时刷新定时器的当前值,如果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刷新2次,当刷新第二个相同的定时器指令时,势必多增加了,刷新第一个定时器指令时增加的10MS的时间间隔的个数。重复计时。

网友B:
硬件定时器就和扫描周期无关。

网友C:
3楼的对,S7-200是硬件定时器,理论上和扫描周期无关。

但是由于扫描周期的长短,会影响定时器执行相关程序的真实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