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6-01-10):
我需要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能与东方CSK243步进电机相配,需要带过载保护功能(用于得知电机的原点位置,具体想法为当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动,当过载时确定电机的原点位置。由现场环境,不能采用传感器信号输入确定原点位置)。请问有相关的驱动器相匹配吗?

网友A:
请问是相原点还是机械位置原点?

楼主:
是机械位置的原点。就是能不能通过过载方法找到步进电机起步的原点,从原点到B位置,这样可计算需要多少个脉冲输出。

网友B:
如果只是找原点的话,过载保护不需要单独作为要求提出来。
只要上电后向原点方向走得够长,就可以当是找到原点了,反正顶住以后,电机会丢步的。一般的驱动器,短时间堵转都不会有问题,长时间没试过,理论上也没有问题,电机热一点就时了。

楼主:
是啊,顶住之后,电机会丢步,但是控制器什么时候知道电机丢步了呢?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知道找到原点位置?再说,说的往原点方向走足够长,这个足够长可能是造成短时间的堵转,也可能是造成长时间的堵转,具体还是不知道机械原点位置。

网友B:
控制器不需要知道电机什么时候丢步了,只要知道最终肯定是丢步了,控制器不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找到原点的,只要知道发完这些脉冲,电机就停在原点了。

网友C:
to:oyeH
   感觉你好像走入死胡同里拉,为什么不能通过传感器来反馈原点那?好像从来没有遇到不能通过传感器的结构,是不是在考虑一下。一定要通过过载方式吗?您是什么结构,如果能描述清楚,可以给我发一个邮件,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
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