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的加减计数器

楼主(2006-01-10):
S7-200中CTUD计数器如果输入指令
    LD    I2.0
    LD    I2.1
    LD    I2.2
    CTUD  C48,3
当I2.0和I2.1都为“1”时的当前值该怎么变化呀,还是I2.0和I2.1同时为“1”的情况像电机正反转一样本就不应出现呀?
当前值为最大值32767时CU的上升沿会使当前值在32767和-32768上来回跳动吗?当前值为
-32768时计数器输出值为“1”还是“0”呀?
哪位做答,小弟谢谢了!

楼主:
是我写的模糊各位大侠看不懂还是太简单不屑做答请留下句话好吗?
我刚开始看书也没现成PLC,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A:
这个指令上没有LD这个指令啊

网友A:
1、如果正常的话,I2.1和I2.0的动作是不会同时出现的。
2、不会跳动的。
3、为0

楼主:
爱学者你好:
    我也是挺爱学PLC的,希望以后多交流!QQ:46370204
1、如果当前值为32767,那么随着以后CU的上升沿的继续当前知该怎么变化呀?
2、计数器的输出值大最大值后CU的上升沿会使计数器值为零,是不是设计时这种情况也要考虑,避免计数器触点误动作呀?

网友B:
对不起,点错了

网友C(2006-02-15):
前值为最大值32767时CU的上升沿会使当前值跳到-32768,然后继续
-32767 ......0,只有大于3的计数器输出值恒为“1”,小于3的计数器输出值恒为“0”(当然包括负数)。
I2.0和I2.1都为“1”时的当前值不变化,不过设计上好象不会出现。

网友D:
根据PLC扫描周期特性,PLC先扫描I2.0后扫描I2.1
所以识别出来应当是I2.0控制的输出先动作
CTUD的特性是当计数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动作,当计数到32767时
就停止加计数,同理到-32768时停止减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