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里面的数据类型中,INT和WOR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1-10):
请教:Step7里面的数据类型中,INT和WORD有什么区别?

网友A:
INT的取值范围是:-32768——32767,是16位有符号整数
WORD取值范围是:2#0---2#1111_1111_1111_1111
                W#16#0---W#16#FFFF
                B#(0,0)---B(255,255)
                C#0---C#999
                  是双字节数

楼主:
多谢阁下,我找到了一点朋友的解释,觉得很好的,和你的一样!
Word:
相邻的两字节(Byte)组成一个字(Word),来表示一个无符号数,因此,字为16位。如:IW0是由IB0和IB1组成的,其中I是区域标识符,W表示字,0是字的起始字节。需要注意的是,字的起始字节(如上例中的“0”)都必须是偶数。字的范围为十六进制的0000~FFFF(即十进制的0~65536)。在编程时要注意,如果已经用了IW0,如再用IB0或IB1要特别加以小心。
INT:
整数为有符号数,最高位为符号位,1表示负数,0表示正数。范围为-32768~32767。

网友B:
说的很好!

网友A:
我也学到了不少,希望以后大家多探讨

网友C:
非常正确,可我有点不明白了,学这个不会这个小东西都不知道吧!!!

网友D(2006-02-27):
用C语言表示就是:

  INT: int x,y,z;
 WORD: unsigned int x,y,z;

网友E(2010-12-24):
在step7中怎么对WORD的数据类型进行加减运算

网友F:
刚接触没多久,正在学习中~~~~

网友G:
直接用+I或+D或+R等方式进行,表示整数双整数或实数的加

网友H(2011-05-05):
那int等于多少个字呢?怎么有的说是2字,有的说是4字,怎么区别呢?像IW0中的IB0和IB1,哪个是高位哪个是低位,访问顺序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I(2011-12-26):
int 是16bit,2个字节.ib0是高位,ib1是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