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带输送机方面

楼主(2006-01-10):
目前,工业现场用的皮带输送机是用什么类型的电机,怎样控制皮带传送的位置和速度?精度如何?

网友A:
可以变频控制或者传感器测位置,但是不够精确。速度可以用旋转编码器吧,有变频直接就可以读。大功率皮带输送机,如输煤的,是一个大电机带动齿轮轴,然后引动皮带滚轮的。

网友B:
用变频加编码器;

网友C:
就看你要求的控制精度是多少了?精度高可选用伺服电机、次之变频器就可以、如果一般异步电机加一个调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我公司专业生产数控产品(多运动控制卡,控制器),以下是我司开发NC伺服送料系统,请参考,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开发NC伺服送料系统系统描述:
  本系统针对各种NC送料系统而设计的控制器,通过伺服电机和外加编码器反馈组成闭环送料系统,送料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满足不同长度要求。
软件介绍:
  软件具有手动、自动、无料报警、伺服报警、送料失败报警等功能,使操作者一目了然,迅速排除故障。通过设置各种送料长度,速度,送完输出,可以和冲床达到完美配合。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完成单次送料,点动功能,面板显示送料长度,在测试画面里可以检测到信号的输入,控制输出,帮助操作人员判断出故障所在。
  伺服电机通过滚轮送料,通过压在送上的编码器检测长度,如果送料部分不打滑,通过伺服电机送的料准确,否则,送料不准,这时通过编码器反馈,补偿少送的料。

网友E(2006-06-07):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广东东莞
联系TEL:13532995757

网友F:
皮带机也有很多种,你是要用于物流散货、还是流水线产品定位控制?

网友G:
那要看你的实际需要了!

网友H:
我有详细方案,QQ:157840448

网友I(2006-11-27):
看你是用在1、损时动作,2还是在慢启动,或是启动速度不是很快的种类。如用在1种类的话就要伺服加驱动器了加半或全闭环控制。
如果是2种就用变频器加半和全闭环控制。第一种比第二种贵哦!

网友J(2007-03-07):
根据你的具体要求进行选择,是否要求变调速,是用机械调速还是用变频器调速.不要求调速的话,直接用异步电机带蜗轮蜗杆机构就可以,用机械调速也可以.但这样不利于节约能源.用变频器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K:
变频器加接近开关就能实现

网友L:
工业现场用的皮带输送机用的电机:
1 对中小扭力的皮带输送机,可以使用步进电机+自发脉冲的步进驱动器.
2 对大扭力的皮带输送机,可以使用无刷电机+减速机+无刷驱动器.

网友M:
工控机、电子、单片机、嵌入式、DSP系统专家,长期提供低成本、科技含量高、智能控制方案,专业设计取代PLC的微电脑控制系统。成本低、稳定性更高,全采用最新生产PLC的处理器进行设计并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裁剪或增加功能,可建立无线网络系统控制。哈哈,PLC这玩意是我N年前的事了,快点淘汰吧!
QQ:349703651 电话:13554917425(深圳)0755-89906681

网友N:
可以用电动滚简.电机和减速箱全在里面的.结构紧凑.故障少

网友O(2007-08-17):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P:
是要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