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电通PLC与松下变频器通讯实例

楼主(2006-01-10):
    选用中达电通ES系列PLC,用通讯方式来改变松下VF0C系列变频器的设定频率,PLC端使用485口,无协议方式来模拟VF0C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VF0C系列变频器留有485通讯口,并提供内部通讯协议如下:
写:% [局号] #WD [功能号] [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 [数据] [BCC] \CR
读:% [局号] #RD [功能号] [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 [BCC] \CR
如果写正确,返回:%01$WD BCC\CR
如果读正确,返回:%01$RD [数据] BCC\CR
    在松下VF0C系列变频器中,局号默认为01,通讯格式为9600、N、8、1,通讯方式是ASCII方式,数据为十六进制,存储模式为8位模式。设定频率的地址是DT237,而读设定频率的地址为DT133,而且在DT237和DT133的数据都是以0.01Hz为单位的。下面以写频率为例,来做详细说明。
    假设要写入的频率是43.5Hz,那么需要写入的数值应为10FE(4350),变频器的存储模式为8位模式,应从低位开始写入,那么应该先写FE后写10。校验码是把从起始码到数据码所有的字节进行异或所得。
XOR:%01#WDD0023700237FE10=52(HEX)
那么得出以下所有通讯格式码:
%01#WDD0023700237FE1052\CR
通讯方式是ASCII方式,数据是十六进制格式,那么做以下转换,得出格式码:
把这些格式码按正确的次序发出,就可以把数据43.5HZ写入到变频器设定频率DT237中。
    在PLC中,无协议通讯也是从低位开始发送数据的,可选用8位模式和16位模式传送,不同就在于发送数据寄存器中的8位数据还是16位数据,在这里以16位模式做说明。梯形图如下:
把格式码数据253031235744443030323337303032333745463130520D按照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依次存入到D0~D11中去,占用12个连续的数据寄存器,就是说有24个字节的数据。
设定通讯参数9600,N,8,1,ASCII方式,16位模式。

网友A(2006-03-22):
能有程序最好了

楼主:
可以啊!给我你的邮箱!
欢迎大家留言,我这有好多无协议通讯的例子,自己做的,可能有点欠火候!
大家尽管提出要求,只要我有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是RS指令实现通讯的吧?
台达支持MODBUS通讯协议,松下变频器支持的是什么协议?

网友C:
请发几份给我学习一下。yjfparameter@163.com

网友D:
能不能给我一分啊!guifaqiang@126.com

网友A:
我的信箱
mmmwwwccc111@163.com

网友E:
能给软件提示就好了

网友F:
请给我发份程序好吗
jwjlili@163.com

网友G:
给我也发一个行吗?我的邮箱地址是:sunyee0918@sina.com

网友H(2006-04-24):
给我发一个行吗?我的邮箱地址是:gaokk@tom.com 谢谢。

网友I:
我要学习
ll19.07-@163.com

楼主:
不好意思啊,最近机子出了问题,东西也丢了,好久没有登陆!不过还好在典型应用里,我给发了,大家过去看看吧!

楼主:
http://gx.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4607.asp

网友J(2006-09-08):
给我一份如何?谢谢!xiamen1861@163.com

网友K:
给我一份如何?谢谢,sfsongyong@163.com

网友L:
给我一份把,谢谢!jiahongxian@yihai.com

网友M:
好,有没有台达PLCEH 与ASD 伺服通讯的程序,不是发脉冲的那种

网友N:
从欧姆龙转台达,能给我一份学习吗?谢过。mulinsen2918@163.com

网友O:
TO:自动化话自动
关于台达EH PLC控制ASD伺服驱动器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0931

网友O:
TO:晗星
OMRON转台达使用无协议通讯
请参照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8113

网友P(2006-10-31):
关于楼主说的通讯格试,小弟有以下几点疑问。望高手指点。
是不是把格式码里的ASCII码全部转换成16进制数再发送出去?
格式码里的\和CR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用发送出去?
#号转成ASCII码后是不是H23呀,我查过表,好像是H24吧。
楼主的程序我试过,运行后能和变频器通讯上,但是写入的频率不是43.5HZ。而是2.5HZ,因为我自己算出来的数据和楼主的不一样,而我自己写的程序通讯却不正常 。
当我把D9的数据改为H3131后,写入的频率是43.5.
还有,我要写入的频率应该是16进制的还是ASCII格式或是十进制的?比如说,43.5是应写入H10FE还是把H4350呢?

网友Q(2017-01-28):
参考学习了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R:
请发几份给我学习一下。wanshuiwanqi@hotmail.com

网友S(2017-12-10):
来段程序多好

网友T(2018-02-07):
求详细程序段   3034762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