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怎样去掉电机里的高频声

楼主(2006-01-10):
M440连接西门子电机,参数检查好几次了,每次运行都有高频啸叫声,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产生的高频啸叫呢,怎样才能避免?

网友A:
谐波的原因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些试试 或加变频器输出专用滤波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变频器是自带滤波器的mm440(6es6440-2ad32-2da1)。看手册是自带输出滤波的。我明天按照你第一种方法看看那。还有,刚才那个变频器手册上说是2KW的,为什么从软件里看写的却是30KW,这样正常吗

网友B:
适当降低,否则电机发热

楼主:
再弱弱的问一句,载波是用哪个参数调啊,是P1800的脉冲频率里吗?

网友C:
我记得降低噪声是提高载波频率,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C:
提高载波频率对改善波形、降低噪声大有好处,可是载波频率提高,会使开关IGBT损耗增加,所以选择时必须权衡利弊。

楼主:
我也看到手册是10-146页了,是关于P1800参数的描述。确实是提高载波。到底增加还是减少看来试过才会知道

网友A:
不用试了 确实是提高载波频率 昨天一时大意说错了 抱歉 呵呵
"刚才那个变频器手册上说是2KW的,为什么从软件里看写的却是30KW"
有时候你买的变频器从软件里看并不和你的机子的功率一样 这样一般是没问题的 因为同一系列的机器的主板有时候是通用的 这就看你的买的的产品的2KW和30KW的主板是否通用了
再次道歉 呵呵 顺便说明---提高载波频率:电机噪声减小,漏电流和干扰增大 降低载波频率:电机噪声增大,漏电流和干扰减小

楼主:
谢谢乒乓了,今天已经把载波改为最高的16k了,主观听觉上改善了不少,但是由于应用场合特殊,还是没法和直接接市电时的安静相比,用仪器检测声音一点都没小,(估计人对16K的声音不如4K的声音敏感把)。给西门子售后打了电话,对方说我的调节已经尽力了,建议加输出滤波器看看。那位dx有这方面成功的案例借鉴?买一个不知道最终效果的滤波器不知道是否值得

网友A:
加个滤波器 效果要好的多 加的时候要注意尽量靠近变频器的输出端
常州坚力的不错的(明天找他们要广告费去) 你选那个变频器输出专用的---EBL系列的试试看

网友D:
再加台输出电抗就可以了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