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单相电机

楼主(2006-01-10):
请问 单相调速电机不接调速器时的速度是否是最大的速度?
如果是的话还能在提高速度吗?

网友A:
不接调速器的情况下还要看你是将引出线如何接?

楼主:
????不太明白啊 ???
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谢谢!!

网友B:
是.不容易.

网友C(2006-04-20):
是接额定电压吗

网友D:
普通的单相交流调速电机是采用可控硅调压调速的,速度只能往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