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问如何给wincc加保护

楼主(2006-01-10):
各位师傅们:
我公司用的是wincc.由于不知道如何给它做保护措施导致在生产中运用的wincc经常被一些人乱改动.因此向各位师傅讨个高招能够避免上面的事发生.

网友A:
wincc这个软件本身就有三级保护功能,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软件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B:
昏昏:既然明白,就不吝多说两句。

网友C:
在用户里面更改
还有运行之后,要切换到"编辑器"画面,将WINCC编辑器关闭,否则,即使你锁了之后,还可以按"双ALT+TAB"切换到编辑画面中

网友B:
非常谢谢衡杉兄的指点,如有什么好的心得可要不吝赐教啊

网友C:
用"双ALT+TAB"来切换,这是微软的一个BUG,不仅仅是WINCC,组态王,IFIX等都可以这样切换出运行界面,所以要养成当画面运行后要关上编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