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箱推荐

楼主(2006-01-10):
选择减速箱时,遇到一点问题,总是难以兼顾重量和转矩,请哪位推荐一款:
现用的电动机 功率12w 电压24v 转速12900rpm 转矩9.78mNm
希望选取的减速箱能够获得 4.5Nm的连续转矩,转速要求不是很严格,我可以通过轮系进行调整,最好尺寸小一些,半径在30mm以内,重量在100g以内。谢谢!

网友A:
先说说你用减速器的目的。

网友B(2006-02-15):
 看参数应该是直流电机,但是转矩书写是否有误?按道理应该选用带减速的电机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