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騳达起动有手。

楼主(2006-01-10):
请问各位前輩,220V的騳达用手动一下就能起动是咋回事呢?不动有電源也无法起动是电容坏了吗

网友A:
这还用问?奇怪

网友B:
就是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C:
还有一个可能是线掉了,不要轻意定论哈!

网友D:
不明白!!能具体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是电容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换上电容大一点的,问题不大吧,

网友E:
电容坏了就不能移相了

网友B:
单相电机一般有两个绕组,一个是主绕组,一个启动绕组,只有主绕组时电机只是同一点上下振动,而不能转动。单相电机转动的两个条件:1、主绕组和启动绕组结构上相差90°。2、主绕组和启动绕组的电角度相差90°。这样才能产生启动力矩。电容就是用来产生电角度的!!

网友D:
谢谢两位!!小弟明白了,下去一定好好学习电机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