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艾默生地PLC问题

楼主(2006-01-10):
我在使用一台艾默生地PLC时出现每次使用串口用于其他设备后,编程软件就会找不到PLC每次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好烦啊。

网友:
我猜是因为PLC内部有一个标志,是用来记录当前通信口的工作状态,如果是编程模式则可以用于编程,而且是从模式,反之如果你用来联外接设备,通常都是用主模式,并且用的是MODBUS或者FREE模式,这样就会导致再联电脑编程时就会协议不匹配。
这种情况理论上讲很多PLC都有这种情况,除非联外接设备和编程口不是同一通信口,或者外接设备与编程协议是同一母协议,否则无法避免。

楼主:
好像我得意思不是PLC连接外部设备而是PC连接PLC不能在用串口连接别的设备。怎样解决??

网友A:
你关了软件后难道还是没法用PC的串口吗

网友B(2006-02-09):
问题的原因应该是你使用其它设备时,所对应的PC端软件没能释放串口资源,即一直霸占着串口。导致ControlStar无法获得串口资源。重启PC后,串口资源得以释放,因此能重新使用ControlStar。
解决方案:
1.看看你所使用的“其它设备”对应的PC端软件是否有释放串口资源功能,关闭串口控制。
2.增加一个PC串口。比如购买一个USB/232转换器,或者购买一个PCI插槽型的串口设备(一个PCI插槽,可增加2个串口,70元左右)。
应用中遇到任何问题,可直接询问Emerson应用组人员。
0755-86010101;800-820-6510(免费)
或者可以Email:zhihua.wang@EmersonNetwork.com.cn,我代您转达。

楼主:
王工,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试了一下别的软件可以使用串口,就是咱们的ControlStar找不到PLC。是不是我得设置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xsbsmile:
你的PC是不是两个串口,还是一个串口?
是不是只有一个串口,联完Emerson的PLC后关掉Emerson的软件后拔掉PLC再联其它设备联不上是不是?
如果是则有可能是编程软件关闭时没有释放串口资源,试一试先在软件里离线再关软件.
当然我这都是猜的,具体的请问一问他们的技术支持,呵呵呵,不行的话打电话问张泉,这家伙开发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