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我都郁闷死了

楼主(2006-01-10):
各位兄台,小弟有一事请教,一直困扰着我,我的机器没有软驱且朋友的也是.
能不能改改文件不用软盘安装,用U盘可以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试验过,好象不可以

网友B: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C:
有可以虚拟软驱的U盘啊,我一直在用,主要是授权用

网友D:
虚拟硬盘也可以,在有软驱的机,把授权移动到虚拟硬盘,再把虚拟硬盘的文件考过来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复制授权!

网友E:
虚拟一个软驱呗!
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F:
可以买个USB软驱!还好用^_^

网友G:
虚拟软区

网友H(2007-02-14):
用虚拟软驱还是可行的,好用我也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