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18难题求助

楼主(2006-01-10):
上电起动运行后,DC毋线电压随频率上升而明显下降,当f=14HZ时,DC毋线电压由512V降到400多伏,当f=15-16HZ时跳故障报"FOO8',排除取样电阻和IGBT模块,大电容和继电器损坏的可能,问题会在哪?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输入缺相了

楼主:
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6SE7018难题请高手指点,谢谢,急

网友B:
检查DC供电

网友C:
我帮您分析分析:
导致直流母线电压真正低的可能
1,继电器没吸合(两个都要查);
2,电容坏了,顺带看看平衡电阻;
3,制动起作用了,包括直流制动,能耗制动,回馈等;
4,输入电源功率小;
5,模块漏电
我有壹块6SE7018-0EA84-1HF3

网友D(2006-07-09):
请教:我现在要一套6SE7018 0EA51-Z加电机
旧的也可只要能用就行,很急!
13646187713 蔡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E:
怎么解决的,是不是换主板?

网友F:
呵呵 ,很好解决

网友G:
到底怎么解决的?
这么多人为你出主意,你怎么也该让大家知道一下啊?这种做法太忘恩负义了。以后别人还帮不帮你了?

网友H:
我也了解下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不是我不想说, 解决了问题后发现这个并不是一个难题,有点羞于开口的感觉,真正的原因在于调压器输出的DC电压小于6SE7018内已经设置好的DC电压值时就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况.楼上有朋友说的对"检查DC供电"
技术问题没什么好保守的,0571-88820936,88829567随时欢迎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