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C语言???

楼主(2006-01-10):
大家可不可以帮帮小弟啊,我很想学C语言,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还有那个VB也是一样,不知道哪一个好学一些,实用一些.各位大侠可不可以指点一下呢!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1、找本好书,有一本清华出的红色的C语言编程的书相当好,我推荐每一位才进我部门的同事都从这本书学起。
2、在没有实际项目前把书上的题目都在电脑上调一次。
3、如上所示,一定要对C的开发环境很熟悉,如果你是学标准C则用TC5.0以下的包括tc2.0都行。如果你以前学过相它语言,所么拿一本函数手册就可以开始你的第一个项目了。
4、如果你要学习VC,请将C语言、C++、MFC、WINDOWS编程都一块学,因为反正你都要半年左右才能上路,所以一块学反而更快,几者之间有一些相互的联系。
5、VB当然比C更比VC要简单。

网友B:
王晟磊 :
      你的看法我十分赞同,也进一步清晰和坚定了我在PC机上努力的方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的TC编程已很熟练,当然,专用函数了解不多,但我想自己的水平属于拿一本函数手册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项目的那种层次,我想知道,有什么样的小型项目适合我做,目前公司相关部门只有我一个人,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进行单片机系统的开发,有较丰富的经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大体上知道怎么去学了,那几种语言都适合在那种项目上用呢>?就是说它们都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网友B:
就我个人观点,C++,VC,MFC等的确十分重要,使用它们可以方便地调用各种类和控件,并建立起可视化操作界面,但更适用于一些标准化,模式化设备,对于一些小型的从最底层开始开发的产品,这些语言提供的模式化调用未必能满足具体的细致调节,例如,以前我在设计PC机与单片机通信程序时,如直接使用VC,其波特率,数据格式只能选择几种,如用TURBO C,则可以任意设置,而后再将该程序在VC下进行调用,则又能满足可视化操作的需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如果更好的建议欢迎再论!

楼主(2008-04-11):
最近没有在学C了,也不想学了,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