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控制原理?? 哪位能赐教. 哪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控制原理?? 哪位能赐教 .

楼主(2006-01-10):
哪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控制原理??   哪位能赐教 .

网友A(2006-03-06):
和普通电机一样加个编码器!

网友B:
TO:
楚楠: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6 12:31:00
    和普通电机一样加个编码器!
 -----------------------
   你的说法不敢认同,普通电机多是鼠笼式的,也就是感应式的,而伺服电机转子是永磁的,所以小小的伺服电机可以有如此大的力矩。

   另:大学教科书真的很过时了,还大边幅的讲直流调速,变频、交流伺服都很少讲。

网友C:
请楼上赐教!

网友B:
到资料-》运动控制 里找些资料先看看,你的问题太广了,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D(2006-05-04):
我想学三菱plc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E(2006-07-23):
1,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有根本的区别
2,伺服电机是通过调节频率来实现调速的,编码器是一种位置测量装置

网友F:
交流伺服系统根据其处理信号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模拟式伺服、数字模拟混合式伺服和全数字式伺服;如果按照使用的伺服电动机的种类不同,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永磁同步伺服电动机构成的伺服系统,包括方波永磁同步电动机(无刷直流机)伺服系统和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伺服系统;另一种是用鼠笼型异步电动机构成的伺服系统。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永磁同步电动机伺服系统中需要采用磁极位置传感器而感应电动机伺服系统中含有滑差频率计算部分。若采用微处理器软件实现伺服控制,可以使永磁同步伺服电动机和鼠笼型异步伺服电动机使用同一套伺服放大器。

网友G:
步进电机的基本原理
作者: top-auto ,2006-8-1 10:18:00 发表于:《运动控制论坛》 共有2人回复,89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步进电机的基本原理
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是机电一体化的关键产品之一, 广泛应用在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中。随着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步进电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在各个国民经济领域都有应用。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可以作为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利用其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100%)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

现在比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机(VR)、永磁式步进电机(PM)、混合式步进电机(HB)和单相式步进电机等。

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磁路由软磁材料制成,定子上有多相励磁绕组,利用磁导的变化产生转矩。

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是本次细分驱动方案所选用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的一些基本参数:

电机固有步距角:

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86BYG250A型电机给出的值为0.9°/1.8°(表示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步进电机的相数:

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二相、三相、四相、五相步进电机。电机相数不同,其步距角也不同,一般二相电机的步距角为0.9°/1.8°、三相的为0.75°/1.5°、五相的为0.36°/0.72° 。在没有细分驱动器时,用户主要靠选择不同相数的步进电机来满足自己步距角的要求。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则‘相数’将变得没有意义,用户只需在驱动器上改变细分数,就可以改变步距角。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步进电机的特征
高精度的定位:
步进电机最大特征即是能够简单的做到高精度的定位控制。以5相步进电机为例:其定位基本单位(分辨率)为0.72°(全步级)/0.36°(半步级),是非常小的;停止定位精度误差皆在±3分(±0.05°)以内,且无累计误差,故可达到高精度的定位控制。(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是取决于电机本身的机械加工精度)

位置及速度控制:
步进电机在输入脉冲信号时,可以依输入的脉冲数做固定角度的回转进而得到灵活的角度控制(位置控制),并可得到与该脉冲信号周波数(频率)成比例的回转速度。

具定位保持力:
步进电机在停止状态下(无脉波信号输入时),仍具有激磁保持力,故即使不依靠机械式的剎车,也能做到停止位置的保持。

动作灵敏:
步进电机因为加速性能优越,所以可做到瞬时起动、停止、正反转之快速、频繁的定位动作。

开回路控制、不必依赖传感器定位:
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构成简单,不需要速度感应器(ENCODER、转速发电机)及位置传感器(SENSOR),就能以输入的脉波做速度及位置的控制。也因其属开回路控制,故最适合于短距离、高频度、高精度之定位控制的场合下使用。

中低速时具备高转矩:
步进电机在中低速时具有较大的转矩,故能够较同级伺服电机提供更大的扭力输出。

高信赖性:
使用步进电机装置与使用离合器、减速机及极限开关等其它装置相较,步进电机的故障及误动作少,所以在检查及保养时也较简单容易。
小型、高功率:
步进电机体积小、扭力大,尽管于狭窄的空间内,仍可顺利做安装,并提供高转矩输出。

网友H:
步进电机的控制属于开环控制,不需要位置传感器就可以用输出的脉冲控制速度和位置。

网友I(2007-01-01):
 步进电机的控制属于开环控制

网友J(2007-03-25):
太有才了!!!!

网友K:
很感谢这些为初学者释难答疑的高手

网友L:
正因为步进电机属于开环系统,所以在很多要求高的场合并没有使用它,它在负载比较大没有办法驱动的情况下会产生丢步现象,就是系统要求走的角度它没有完全执行,特别是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丢步的现象更容易出现。

网友M:
大学教育落后了,我学过了电机,对上面说的还是迷糊好多

网友N(2007-04-30):
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作用是什么?它和变频器作用有何不同?我有点弄混了.

网友O:
伺服电机一般用在哪些场合,请各位同道中人指点。

网友L:
拆开看了一个伺服电机铁心看上去象是整体的,转子是一块大磁铁,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涂层,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磁性太强,弄不好会伤到自己的。我拆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

网友P(2007-06-27):
谁能告诉我东芝plc的相关知识

网友Q:
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

网友R(2007-07-29):
请教一下楼主什么是开环控制?

网友S:
据我所之,开环就是没有反馈了,步进就是开环,伺服电机就是半闭环的,但是如果在执行机构的后面加一个编码器或是光栅那么这就是一个全闭环了

网友T(2008-05-06):
想问一下三相伺服电机与三相鼠笼电机磁场有什么区别

网友U:
伺服电机是通过调节频率来实现调速的,编码器是一种位置测量装置

网友V(2008-06-28):
我拆过松下伺服,那转子的磁性确实很强,我差点就伤到手,大家拆装时要小心哦

网友W(2009-01-06):
伺服电机每分钟以1000转的速度来计算,那他的速度频率应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X(2009-03-21):
各位同行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有一台韩国过来得一台机器,它是有韩国一个电工自己设计得,他是用伺服器控制的是普通三相电机,{电机后面加一个编码器}能使这台电机速度和长度的控制。精度很高得误差为1MM.  再在我用国内得电机可以吗?

网友Y:
33楼,如果是普通电机用国内的是没有问题的,你说的系统估计是用的LG的变频器闭环控制的

网友Z(2010-04-04):
这样选择步进电机与驱动器《匹配》司服电机与驱动器《匹配》

网友AA:
顶,了解学习了,初学要努力!

网友AB:
请问有谁知道S7-300PLC传输线的接线图啊?   麻烦发到我邮箱里,这里先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