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来控制恒温

楼主(2006-01-10):
有没有人用PLC的开关量来控制SSR的通和断,控制也是有PID的调节的,这样来做恒温箱;还有一种就是PLC+D/A模块+SCR(电力调整器),用模拟量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不知有哪位大侠有做过类似的工程

网友A:
用PWM(占空比调制)来控制温度是很常用的方式,直接用PID控制就可以了,我做得很多。而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我一直比较怕,因为可控硅的导通角与可控硅的输出脚只有很小的压差,所以相当于AC220V接在模拟量模块上,感觉很危险,如果控制三相,如果工程师不注意用同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去控制会很快被烧掉的。
如果你有需要发邮件给我吧,我在深圳
cnhnkind@hotmail.com

网友B:
只要有PID控制,就可以控制了.
你的方案可以

网友C:
没错,PID就行!

网友D:
‘做恒温箱’直接选个温控仪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的是温控仪出来是模拟量4-20MA或0-24VDC吗,如果是模拟量的话按理来讲是应该不会接固态继电器SSR,而是接电压调节器SCR才对吧,如果输出是4-20MA,0-24VDC的开关量的话(就是要么有输出,要么没输出那种),那就应该是接SSR,还有如果我的负载有12个SSR(SCR)要接,每个带1KW的电热管,我一个温控仪的输出如何转化为多路来驱动这么多的负载?谢谢

网友E:
用带SSR输出的温控仪
负载可以并联

网友F:
选台温控仪表AI-708AK1直接控制可控硅控温。去宇电网站看看。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老板再急也不用重复的发帖。

网友G:
还是选用温控表吧,又简单,又省事

网友H:
温控箱的专用控制仪表已经有了,很全面的,包括开关量输入输出,温度湿度恒定控制,液晶触摸显示器,历史曲线分析,可外接RS232,价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