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06-01-11):
    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的时候,两根电缆成在分流关系否?
    我公司用22KW电机带有破碎能力的绞刀,成在破碎体堵转情况,几率不高
目前设计为星-三角启动,现场配线选择:3*10+1电缆合适还是3*16+1电缆合适?
电机额定功率41-45A

楼主:
    电缆选型规定,10mm2电缆的最大负载电流50A,实际可能再大些,但目前市场上的电缆实际截面积总比标准截面积小,22KW电机在满载时会不会出现10mm2电缆过热出现安全隐患?

网友A:
如果电缆长度不长的话,用10MM2没问题。但如果是我,我宁愿选用16mm2的。毕竟安全第一。电缆本身透热性不好,如果现场条件不好,很容易过热。

网友B:
应是感性负载,最好还是选用16MM2的,10MM2尽管也可。但是不建议使用。

网友C:
从星---三角控制柜到电动机这段电缆,选择10MM2的完全可以,没什么问题的,个人感觉完全可以选择6MM2的电缆。

网友D(2006-02-18):
如果穿管子的情况下,电线的走流还要降一点,最好还是选16平方的线,毕竟现在标线不多。

网友E:
要看你的线是铜的还是铝的。10平方的铜线的安全电流是70A铝的是60A,如果电缆不太长的话我认为用10平方就好了。

网友F:
距离较短时,选择10MM2的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