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727输出控制的疑问

楼主(2006-01-11):
我用PCL727的输出3V电压,可是关闭程序后输出还是三伏,这卡有记忆功能吗?
需要我手动把他降到0?

网友A:
D/A 輸出時, 通常會先放置 Data buffer register 內, 然後再作實際之電壓輸出. 當 Data buffer register 的內容未改變前, 輸出也不會改變.
所以, 您應該要將它輸出 0V 後才離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