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传感器与PLC的关系

楼主(2006-01-11):
视觉传感器采集的数字可不可以传到PLC中,
在PLC 中比较两组的数值然后传到触摸屏中

网友A:
DVT智能图象传感器可以通过读取条形码、数据矩阵和OCR字符的信息,进行自动识别和数据捕捉,I/O 、以太网接口将信息传送到运动控制、SPC、HMI和PLC包。。。

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021-52681566

http://www.vtest.com.cn

weixu@vtest.com.cn

网友B:
可以的。
上海松下电工代理:TEL:021-64951640,FAX:021-64956550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不管你的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

网友D:
用232接口或者ethernet接口都可以
www.vtes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