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请教
谢谢:)

楼主(2006-01-11):
有VT210S  H80A0KV(7.5KW)一台。是输出缺相。已换模块和驱动光耦故障依旧。可能主板问题,不知哪里坏了?现有VT210S  H55BO(3.7kw)主板一块好的。主板看来一模一样,对换一下,报警IO-6。不知是什么?(没有说明书)可以调参数。是功率不配吗?可以代换吗?要调哪个参数?很感谢你们帮帮我。谢谢!

谢谢:)

网友:
没有知道明电舍的吗?顶一下

网友A:
按住移位键,将电源关闭一次。或按住移位键后,给变频器送电。以上操作即能恢复。这是机器识别电路在起作用。

谢谢:)

网友:
TO:张京华。谢谢你的回答。按你的方法现在是开机可以了。开起来也蛮好的。但功率还要改吗?这个主板是3.7上面的。

网友A:
VT210S的功率是自动识别的,这样就行了。

谢谢:)

网友:
TO:张京华。你好!我今天看了一下参数,好像B00-05是8.6好像是电流吧?还是3.7的电流嘛,我改也只能到13。好像没有识别到现在7.5的嘛。应该有17A左右吧。现在这样开也可以。不过想用到设备上肯定会报警。谢谢你再指点一下。

网友A:
VT210S H80额定电流就是13A,恒转矩功率是5.5KW,这个电流是对的。过载率为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