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模块与假模块对比图

楼主(2006-01-11):
现在的假模块很多,下面是2MBI100NC-120模块真假对照图,左边是假的,假模块很难用仪表测出,如果你怀疑你的模块是假的可拆开看看,其接线很粗糙,工作寿命很短。 这是深圳一家电梯公司自己在街边购买模块维修变频器,结果把变频器炸到面目全非后才送到我们这里维修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经验就不要自己维修变频器,否则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害!

网友A:
有的模块不好(甚至不能)拆开看内部的结构,还有的在外部尺寸相同、外观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以小换大(电流和耐压换成大的标识,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时,就不好判断真假了。我经常用耐压表、万用表配合模块的PDF资料判断。如果有高精度的电子天平帮助确定重量,就更好了,因为很多模块的标准重量可以从PDF资料中查出来。

网友B:
愿好人象假货越来越多!

网友C:
斑竹,对比图的管脚似乎不大一样啊,

网友D:
有没有粗浅的发法来识别真假呢?
短退的模块上不了机,电压电流都无法测

网友E:
C2、E2管脚方向与原装模块不同,但螺丝孔距一样,没有仔细看是难以看出,这模块不是用原装模块去维修,整个是新的,重量比原装轻一点,标签也是自己印的。

网友A:
有几种办法可用来帮助识别,1)从没有修过的设备上拆下的坏模块,最好保存在一起,可以作对比、研究。仔细比较它们的各端子、标识。2)如具备条件,可以亲自到销售模块的地方,请教销售商或通过其他方式咨询销售商。3)上面李工说的,可以打开盖板,看内部是否有改动的痕迹,很多模块都可用此方法,当然,要很小心。4)买模块时,最好当面测试耐压、放大倍数、漏电大小等参数。尤其是IPM(智能模块),能测试的参数最好都测试。5)对于断脚(针)的模块,可以用软导线联接起来使用或测试。6)借助模块PDF资料或相近的型号来判断,原装模块的各参数相差一般很小,一致性很好。

网友F:
模块也有假的,不知道变频器有没有假的阿

网友G:
买模块要找固定的有信誉的商家,最好是代理商。那些什么型号模块都有的公司,你购买时要三思而行。

网友H:
假的太多了,还是用拆机的好

网友I:
假模块的硅片从哪弄的?